PWM如何产生38kHz信号

楼主(2020-06-08):
请问MA82G5B32 用PWM如何产生38kHz信号?

网友A:
你要做什么啊?

网友B:
楼主,想做红外遥控,用定时器输出会更好一点.更容易做一点

网友C:
嗯,占空比采用50%即可.

网友D:
楼主想要做什么啊,我目前有个红外遥控的项目。

网友E:
看看,这个芯片还没用用到过,不过一般都是调节占空比来显示吧

网友F:
这个 是不是有个什么公式来着啊,求分享

网友G:
红外38KHZ信号不需要那么精确,有一定带宽的,36K~40K都可以的。倒是发送时尽量用1/3占空比

网友H:
通过程序中断实现38khz占空比50%的pwm波

网友I:
用PWM我也没搞成功,最后用定时器做的,1200波特率,

楼主:
这个就采用定时器的就可以的哈

网友J:
38KHz的PWM有那么难吗?最高11.0592MHz,我都弄过,5B,5D,6D,都可以轻松修改PWM的周期和时钟源。不过38KHz这个数值,除非使用特殊的外部晶振,否则多少会有的误差存在的,除不尽啊

网友K:
还没有用过这个芯片

网友L:
用定时器会不会容易一点

网友M:
没有做过这方面的

网友N:
楼主最后如何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