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源程序里如何调用

楼主(2020-06-08):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引入到项目中直接调用

网友C:
是不是都可以直接从文件夹拖到工程目录下直接使用

网友D:
可以指定具体的路径

网友E:
把.Lib拷贝到了工程文件夹下

网友F:
目前TI将某些比较高级的算法封装到 .lib文件当中,但是并不作很多说明文档

网友G:
每个函数的实 现都包含在了这个LIB工程中

网友H:
如果调用该函数,如果只添加了该头文件

网友I:
换一个ccs V4 版本,把你的程序导入进去看看

网友J:
一般这个路口是 libc 中的 xxxStart () 函数

网友K:
调用库代替调用C文件

网友L:
工程目录下有添加这个Lib文件吗?

网友M:
也可以直接添加到工程下

网友N:
添加了头文件

网友O:
编译之前要设置编译选项,设置的依据是要引入的项目编译选项

网友P:
在.cmd文件中把该库定义到固定段中

网友G:
添加对应 的源文件

网友Q:
些函数的是定义在头文件中的

网友K:
有什么方式能够打开TI官方给的.lib文件进行查看。

网友C:
函数完成初始化,包括解析环境变量

网友E:
做成一个LIB文件,然后引入到项目中直接调用

楼主:
比如头文件是#include “xxx.h”
那lib文件呢。

网友R:
我想这个应该和你调用ti的库是一个概念,包含头文件,工程会在src搜寻.c文件中函数的定义,会在lib库里搜寻函数的定义,只要把lib在选项的路径什么都加对,差不多就可以用了,我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不用再专门去写语句了么?

网友A:
我认为是不要了,你可以试试,这个我没做过

楼主:
好的,等我好消息

网友S:
在项目中直接调用就行

网友T:
手动添加进去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H:
还有,至于接口函数的一定要申明的

网友U:
对应的函数也是需要单独声明下的

网友V:
这个需要手动添加,并且要把对应路径的添加进去的

网友W:
这个楼上几位说的都比较透彻的

网友C:
工程目录下添加Lib文件

网友X:
需要添加这个Lib文件的

网友Y:
不明白楼主问的是什么

网友Z:
直接引用到工程里边就行啊

网友AA:
用use可以吗

网友AB:
楼上的 这是单片机程序啊!

网友AC:
将这个文件加入到工程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