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每次按键都会进2次中断。

楼主(2020-06-08):
STM32L073,每次按键都会进2次中断。

网友A:
清除中断标志了没

网友B:
需要清空标志位

网友C:
这两次是怎么回事?没说明白,是按下一次,松手再一次,还是按下后立马就两次,还是松手后就立马两次。

网友D:
软件去除抖动

网友E:
感觉不是清楚中断的问题

网友F:
估计是检测松手了。

网友G:
加一个电容试试

网友H:
示波器看波形 去抖要做好

网友I:
1、做一个总的外部中断变量;2、开启中断;3、等待中断;4、进入中断置位总的外部中断变量;5、退出中断;6、在大循环处理中断标志;7、清零外部中断变量。

网友J:
是不是设置成双边缘触发了?

网友K:
是怎么进中断了啊,按键检测这块出问题了

网友L:
估计没有清除中断

网友M(2020-07-08):
硬件进行防抖

网友N:
进入之后立马禁止中断 处理完成之后再开启中断

网友O:
软件上做一下延时处理呢

网友P:
是不是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进入中断了啊

网友Q:
能上代码看看是如何设置的吗

网友R:
设置好触发条件,如果每次都是固定两次,有规律的饿,肯定是设置了上升和下降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