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问题在哪里?

楼主(2020-06-08):
用TA0定时器和它的0通道,设置下降沿捕获中断,之后转为比较输出,并用TB作为捕获输入通过SCCI读取电平。用TA0的0通道可以收发,但是当我用一样的方法用TA0的CCR1通道做时就没法发送,接收时也只能收到高电平,即FF。

网友A:
寄存器设置和中断处理?

网友B:
没模拟过串口,楼主用的MSP430F5438还是MSP430F5438A?

网友C:
现在推荐使用MSP430F5438A
MSP430F5438A有四个串口,还不够用?

楼主:
我领导要9路串口。。。确实不够用

网友D:
对功耗要求高吗?
如果要求不高,推荐用tiva系列的mcu,有带8路串口的

网友E:
如果对低功耗有要求,并且串口通讯频率不高,也可以用msp430+串口扩展ic(spi扩展串口或者串口扩展串口)

楼主:
....其他我不知道,领导只给我一块5438a的板子,我再看看吧,谢谢

楼主:
再问下,msp430f5438的TA0的CCR1 CCR2 CCR3通道在比较输出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没有大的不同。使用时注意中断源的不同

网友F:
模拟串口方便吗,怎么不用硬件的呢

网友G:
要实现特定bps的串口速率,需要相应频率的定时器

网友H:
使用的是什么时钟信号源

网友I:
测试一下IO的电源

网友J:
配置的代码呢

网友K:
这个不是固定的移植方式吧。

楼主:
使用外部的串口芯片

网友L:
现在的M4的芯片的功能就非常强大。

网友E:
你的硬件怎设置的

网友M:
说明全是高电平信号了。

网友N:
1MHz的时钟最高可模拟9600bps的通信速率

网友O:
MSP430的模拟串口通讯程序Timer_A_USART

网友P:
是12Mhz的吗

网友Q:
可能IO的电平信号有影响

网友R:
定时器和IO的配置代码

网友H:
看看使用的IO是不是不同呢

网友I:
多路串口肯定也不够。

网友S:
你可以实现串口的多路复用。

网友T:
是上拉电阻太小吗

网友H:
IO的信号不能为电平。

网友U:
用TA0定时器和它的0通道,设置下降沿捕获中断,之后转为比较输出,并用TB作为捕获输入通过SCCI读取电平。

网友V:
资源不够的吧,估计得外扩串口扩展ic

网友W:
设置的什么模式啊

网友X:
看不出来什么问题啊

网友Y:
是不是定时器的配置不对啊

网友Z:
还需要配置相应的io口吗

网友AA:
看不出来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