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发热大

楼主(2020-06-08):
我发现THS3001发热比较大,不知道有何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贴上电路看看

网友B:
加散热片

网友C:
方法多的是,只要你电路正确

网友D:
你在用ti的传感器???

网友E:
计算一下损耗功率   转换为热耗散   看看   楼主   这样  就知道如何做了

网友F:
看下电路 除了加散热片就是优化电路了。

网友G:
这个需要进行 散热处理的

网友C:
这个需不需要加散热片的?

网友A:
还是要进行散热处理的。

网友H:
电流多少,合适吗

网友I:
这个需要根据负载做好阻抗匹配的

楼主:
好吧,我检查一下电路,谢谢啊

网友J:
THS3001 是 420MHz 电流反馈放大器,  发热总离不开功耗问题,  对于放大器,  负载应该是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