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汇编与C语言的效率

楼主(2020-06-08):
最近在做超低低功耗产品,由于接手时程序基本完成,是用汇编编写的,程序的修改和维护很复杂,持续修改中,可是感觉问题越改越多;现在考虑要用C语言重写一下,是不是对以后的维护会节约很多时间?

网友A:
遇到什么问题啦

楼主:
汇编语言的功耗会节约很多,现在汇编语言对寄存器都赋值变量,用c语言每次都要在变量空间调入寄存器,很难直接在寄存器调用,这样感觉功耗就会增加一些。

网友A:
这个。。不知道C语言比汇编会增加功耗吗?会增加多少?

网友B:
C语言对端口控制能不能达到汇编语言的简洁程度?

网友A:
是啊,因为现在对功能的要求基本要做到一个指令一个指令来控制。

网友C:
功耗和使用汇编、C语言关系不大,汇编的优势是控制时序比较容易。

网友D:
功耗和使用汇编、C语言关系不大,与内部启动的功能模块和硬件电路有很大关系,低功耗睡眠时需注意对IO口的处理,漏电流对功耗影响很大,看楼主做什么产品,超低功耗我折腾了半年。

网友E:
电路功耗,和汇编,c 没多少大关系,还是硬件电路的关系,楼主不要担心

网友F:
C语言跟编译器的关系很大 熟悉编译器特性后 编译出来的代码效率也很高

网友G:
如大家所说功耗与语言无关,但是如楼主所说,使用汇编与使用C功耗肯定不一样,C语言编译出的代码,大多通过pc指针偏移来取数,直接对寄存器的操作肯定比通过ldr str指令功耗低,ARM的IQ杂志有一期的一篇**专门讲了这方面的分析。

网友F:
如果使用的外设一样,程序到底多省电就看执行的代码的时间和待机的时间各占多少,想看汇编能多省多少电,就看汇编的程序,比C编译出来的,每秒少执行的指令的条数。

网友H:
不过怎么会在持续修改中感觉问题越改越多呢?把整个程序改用c的话不是更麻烦?

网友A:
汇编比C语言,
由于可读性的差别,
在维护方面要吃力些!

网友I:
汇编语言比c语言会快些,而c语言比汇编可读性强些

楼主:
同样的功能,C的指令条数远多于汇编撒,因此对相同的功能来说C的功耗要高;同样时间段,执行的指令条数差不多,所以对相同时间段内来说,功耗基本差不多;还有汇编写程序可以充分利用内部寄存器,而C的话开放给C编译器层面的寄存器就那么几个,而访问寄存器要比访问RAM功耗低

网友E:
与其纠结在此,不如在业务流程上去降低功耗。
对寄存器操作1次跟1000次,都是纳,微秒级的事,能为你节省多少功耗?
你的时钟依然是每秒转那么多下,
如果你的工程将来要改,要换代,升级,你蛋疼的感觉会更强烈,

如果你已经用尽了其他一切办法节省功耗,还无法满足你黑洞般的欲望和追求,你考虑汇编和C语言的差别,情有可原。

楼主:
选择低功耗特长的芯片,如TI的 430,使用芯片的低功耗模式,在运算量低的时候,闲置CPU。uA级的功耗还不足以?

如果整个系统来看,消耗功率的有没有其他部件?可能动则比CPU功耗大几十上百倍。

网友I:
这个若看执行效率的话,汇编的效率大很多的

网友J:
在做精确的延时时,汇编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B:
完全可以用c来做

网友K:
要是对汇编编程非常精通的话,可以采用汇编编写程序的比较好,执行效率非常高的。

网友L:
这个根据实现的系统功能来决定的吧,简单的功能为了提高开发效率的还是建议采用C语言的。

网友L:
我们用的C语言编的程序,编译软件最终还是编译成汇编才下到芯片的

网友G:
mcu只要跑起来了,就有功耗,再说也不可能不跑程序了,这是不可能,就算是超低功耗,也要等待唤醒,这些也是需要能量的,和C还是汇编没有关系,区别就是执行的效率(这里说的不是能量耗损),汇编还是高一些,为什么很少用汇编呢,近几年,MCU的处理速度,容量都在提升,相对来说,C也能做到自己的要求,而且还移植性好,简洁明了。

网友C:
功耗不时问题,就要注意输出时序。

网友A:
如果没有特别输出时时序,改成C也是一样的。

网友M:
C一样可以实现,这要看你怎么用

网友N:
你可以C和汇编混写,这样比较好,功耗其实也相差不到哪里去

网友O:
我感觉只要能到达一个比较低的功耗的级别就没必要再花时间追求更低了,其实仪器中最大的功耗一般都不是单片机消耗的

网友P:
汇编的执行效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Q:
这个是代码效率和开发周期PK的问题

网友R:
c是高级语言,执行的时候先转化为了汇编

网友S:
各自有各自的优点

网友T:
话说我不会用汇编语言

网友U:
有优点就有缺点  没有完美的

网友V:
C更加容易维护

网友W:
汇编代码好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