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丢失

楼主(2020-06-08):
IDE:IAR

u口仿真器仿真时,程序正常。但是退出Debug时,断电拔掉usb接口和JTAG口。从新上电,仿真时的程序为何丢失?

Debug时程序就是在flash中仿真。

网友A:
程序的丢失是在写的时候没有注意电压等因素的影响还是?

网友B:
这个flash的本身存在缺陷的,这个可以更换一个芯片的再对比读写测试下的。

网友C:
程序没有烧到单片机的FLASH

网友D:
编译仿真的时候没有设置直接的写入到相关的flash

网友E:
单片机内部的程序可能会被破坏

网友F:
单片机还有一的性能参数就是 抗干扰能力

网友G:
电磁干扰,工作电压不稳定,都有可能引起程序丢失。

网友H:
遇到FLASH保存的数据丢失问题,单片机的程序就丢了。

网友I:
受电源浪涌、电磁干扰等影响

网友J:
有可能是上电复位电路不合适

网友F:
可以考虑检查电源的电压和平稳度

网友K:
FLASH也会可能出现数据被篡改的可能性。

网友L:
程序有可能跑到未知看门狗复位了

网友M:
仿真过程中的程序丢失问题,这个在STM32系列是常见的问题。原因是:3.3V电压瞬间升高,FLASH数据破坏。解决的方法是:3.3V回路中,加一个并联稳压器,稳压值在3.5V,我在加了这个电路后,就没有出现过程序丢失的问题了。

楼主:
您的程序是不是没有下载到flash里边啊

网友N:
楼主是不是烧到ram里边了 啊

网友H:
是不是下载方式有问题啊

网友I:
估计你下载到ram里边了

网友O:
下载方式不正确

网友P(2020-07-08):
供电电压多少

网友Q:
每次都这样吗

网友R:
仿真的时候仿真供电跟电路供电连载一起了吗

网友S:
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T: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