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3] 树莓派3B用的DC/DC出现高频啸叫声

楼主(2020-06-09):
负载不是很大,整个电流5v进去大概600mA,耳朵贴着DCDC位置能听到声音,不知道整个一般是不是电感产生的,要怎么才能消除掉。

网友A:
加个电容滤波

网友B(2020-09-16):
你用的是哪个芯片,可以考虑换一下大一点感量的电感或者容量大一点的电容,应该会消失啸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