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keil中database file Sinone_Chip.cdb not found怎么解决?

楼主(2020-06-09):
(无正文)

楼主:
应该是路径重复了,我安装都是默认的,要怎么改呢?

F:\新建文件夹

网友A:
您好,出现这种提示应该是您安装的赛元keil_C插件没有正确的安装到您当前使用的keil安装目录下面,可以看一下您的电脑上是否有多个版本的keil或者看当前版本的keil是否为C51版本的。安装好keil_C插件之后,在keil的安装目录会多一个名为“SinOne_Chip”的文件夹,路径为“keil>C51>SinOne_Chip”,可以将这个SinOne_Chip文件夹赋值到对应版本的keil安装目录下面。

网友A:
您好,出现这种提示应该是您安装的赛元keil_C插件没有正确的安装到您当前使用的keil安装目录下面,可以看一下您的电脑上是否有多个版本的keil或者看当前版本的keil是否为C51版本的。安装好keil_C插件之后,在keil的安装目录会多一个名为“SinOne_Chip”的文件夹,路径为“keil>C51>SinOne_Chip”,可以将这个SinOne_Chip文件夹复制到对应版本的keil安装目录下面。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修改keil目录下的TOOLS.INI文件。把CDB99值改为CDB99=C51\SinOne_Chip\CDB\SinOne_Chip.cdb("SinOne Chip 8051 De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