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的ADC各通道互相干扰,让人挺头大

楼主(2020-06-09):
如果CH1电压超过3.3V, 采样CH0得到的值是不对的 ,  因为我用的PIN要做多功能,有时要当AD用, 有时要当IO用, 所以没法用隔离分压解决,  是不是可以从ADC设置上做解决?

网友A:
没遇到过,建议找原厂技术支持下

网友B:
你这种应用也够奇葩的,就不能分开用吗

网友B:
当IO就当IO,怎么还当ADC了。当ADC的怎么还可以当IO,第一次遇到。

网友C:
几个方式处理,
1,取样率降低,有足够的时间作adc电容作放电
2,在2个通道间,插入一个无用的adc 通道,让adc电容作放电用。

网友D:
是硬件设计问题,如果电源电压VCC=3.3V,ADC参考电压是VCC,GPIO电压超过VCC,且有内部钳位,则肯定会影响ADC的。

楼主:
我是做测试用的,  这个口要和目标通信,还要AD采样通信波形是不是正常, 目前用1N5819钳位到3。3V可以,  STM32F407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E:
【1】串接一个300R电阻试试;【2】跨接一个RB751肖特基二极管到电源;【3】如果你没用刀3.1V以上,跨接一个稳压管到地,避免电流漏到芯片内部去。

网友F:
看来这不是新唐的问题,是这种硬件实现方式本身的问题,要降低ADC采样频率,另外看看能否设置ADC的时钟频率。

网友G:
是不是超压了啊

网友H:
问题好奇怪啊

网友I:
加控制电路做采样的转换啊

网友J:
降低取样率有什么算法的依据吗

网友K: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