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对应于GD的哪个芯片呢

楼主(2020-06-09):
请问,有了解的吗?

网友A(点评):
推荐GD32E230这个系列,这是最新的系列

楼主:
是GD32F330吗?

网友B:
能对应的了330? 你也太抬举STM32F030了吧,连130都比不了,M0的核。

网友C:
以前 我认为 GD32F130 对标STM32F030  其实130主频还高一些。  后面出的这些F230 330啥的 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 我认为 GD32F130 对标STM32F030  其实130主频还高一些。  后面出的这些F230 330啥的 不知道了 ...

STM32F030,M0的核,连个除法器都没有,你说用的蛋疼不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M32F030,M0的核,连个除法器都没有,你说用的蛋疼不疼。
...

硬件除法  给电机控制要浮点算法还是比较重要的, 实在不行靠主频来弥补吧。 呵呵

网友D:
单片机技术交流群679013663

网友E:
GD32F130,我们做MCU芯片这一块的,有要咨询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F:
芯海,有对ST-M0内核芯片,大部分产品是不需改软件和硬件替换,有兴趣可以了解下

网友G:
是最新的吗

网友H:
没事 可以多了解一下产品信息

网友I:
这还有做广告的了?

网友J:
这个才m0的内核

网友K(2020-08-06):
STM32F030国产 1:1 替代,有兴趣了解一下吗?微信:chip1008

网友L:
gd好像没有M0内核的,

网友M:
你好对标STM32F030系列的 我们有GD32E230--M23内核     F130--M3内核     F330--M4内核  系列。
这几个系列都能实现硬件兼容替代。

内核性能   M0<M0+<M23<M3<M4
价格STM32F030和GD32 F330  成本比较接近,  E230成本大大优于030系列

如果简单降本,推荐E230系列,如果涉及算法升级可以考虑F130和F330,都有很高的性价比。

网友N(2020-11-30):
STM32F030适合用GD32E230来替代 ,兼容性和性价比都高,内核和外设都有所增强,主频也更高。而且方便移植。GD32E230 系列采用 Cortex-M23 内核,该内核向下兼容 Cortex-M0/M0+。由于 KEIL5.25/IAR8.23及以上版本才提供了对 M23 内核的支持,因此常规情况下,必须在 KEIL5.25/IAR8.23 及以上开发环境下才可以正常使用该芯片。调试仿真器如果使用 Jlink 的话需要 JlinkV9。
GD32E230 较 STM32F030 主要有以下优点:
1 更高的主频(72MHz VS 48MHz);
2 更高版本的内核(Cortex M23 VS M0) ;
3 支持更多指令集(有单周期乘除法);
4 ADC 时钟更高(28MHz VS 14MHz) ;
5 运行功耗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