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PIC16F15344 CCP module 是否支持配置为两路双极性PWM

楼主(2020-06-09):
如题,在工程中希望将PIC16F15344  CCP module配置为两路双极性PWM (使用RC3, RC5 pin),但实际上用MCC tool生成的代码中发现这两路PWM信号是同极性的,参考PIC16F15344  datasheet后没有发现跟极性设置相关的内容,不知道是否有可行的示例代码可供参考?谢谢

网友A:
你用MCC配CCP也没有极性选项吧,你用单独的PWM模块去配置就有选项了。

网友B:
你是指下图的这个极性 寄存器吧?

楼主:
嗯,是的,谢谢各位的建议。咨询FAE后改用CWG module后也就能够满足工程需求了

网友C:
CWG的字面意思就是你要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