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寻找PIC16F887的替代产品

楼主:
由于PIC16F887的flash和ram太小,阻碍产品增加新功能,现在想找其替代产品,怎么找呢?麻烦给推荐一个型号,或指条路。

网友A(点评):
同样pin脚数的话,可以看一下PIC16F1939,Program Memory Size (KB) 是28KB,比1937的大一倍的

网友A(点评):
同样pin脚数的话,可以看一下PIC16F1939,Program Memory Size (KB) 是28KB,比887的大一倍的

网友B(2020-06-09):
如果你是PIC的老用户,建议继续选择PIC系列,PIC16F887已经停产,确实被淘汰了,你可以选较新的PIC16F18877系列,
这里有详细介绍 https://www.microchip.com/design-centers/8-bit/pic-mcus/device-selection

网友A(点评):
microchip没有停产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PIC的老用户,建议继续选择PIC系列,PIC16F887已经停产,确实被淘汰了,你可以选较新的PIC16F18877 ...

我从microchip官网上也查到了PIC16F18877,从名字上看起来跟PIC16F887很像,不确定IO跟外设是否管脚兼容,我看看手册吧,多谢了!

网友C:
要看你用的什么封装,才好说PIN对PIN的问题

网友:
PIC16F887和PIC16F1939基本功能对比

网友D:
可以考虑 PIC16F18877
Program Memory Type
Flash
Program Memory Size (KB)
CPU Speed (MIPS/DMIPS)
SRAM (B)
4,096
Data EEPROM/HEF (bytes)
Digital Communication Peripherals
1-UART, 2-SPI, 2-I2C
Capture/Compare/PWM Peripherals
5 CCP,
Timers
3 x 8-bit, 4 x 16-bit
ADC Input
35 ch, 10-bit
Number of Comparators
Temperature Range (°C)
-40 to 125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V)
1.8 to 5.5
Pin Count
Low Power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