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运行的时候 如何得知当前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06-09):
如题,程序运行的时候,如何通过程序得知当前芯片的型号?

网友A:
好像有个芯片ID的寄存器吧,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个东西,好像手册上面有的。

网友B:
FMC的PID寄存器里应该是芯片型号,但是寄存器数值跟芯片型号的对照关系,可能需要问GD的技术支持才行了

网友C:
没关心过这个问题

网友D:
可以通过这个进行防伪吗

网友E:
没有进行过读取

网友F:
读这个干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