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MAX31855 +K型热电偶进行测温方案

楼主(2020-06-09):
STM32F407+MAX31855 +K型热电偶进行测温方案
一、首先硬件方面的实现:
图1.MAX31855测温电路原理图
注意:
1.由于MAX31855本身不具备抗干扰性,要添加抗干扰电路
2.热电偶分正负极,注意别接反了
二、软件程序大概分为三部分
2.1首先是声明和定义
[mw_shl_code=c,true]#define  GPIOA_MAX31855_SCK                       GPIO_Pin_1
#define  GPIOC_MAX31855_CS                     GPIO_Pin_5
#define  GPIOC_MAX31855_SC                    GPIO_Pin_4
#define  GPIOA_MAX31855_SCK_H                                              GPIO_SetBits(GPIOA,GPIOA_MAX31855_SCK)
#define  GPIOA_MAX31855_SCK_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A_MAX31855_SCK)
#define  GPIOC_MAX31855_CS_H                                                                             GPIO_SetBits(GPIOC,GPIOC_MAX31855_CS)
#define  GPIOC_MAX31855_CS_L                                                                             GPIO_ResetBits(GPIOC,GPIOC_MAX31855_CS)
#define  GPIOC_MAX31855_SC_IN                                                                                        (GPIOC->IDR & GPIOC_MAX31855_SC)[/mw_shl_code]
2.2MAX31855的初始化
图2.时序图
[mw_shl_code=c,true]void MAX31855_Ini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A_MAX31855_SCK;//max31855 s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C_MAX31855_CS;//max31855 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C_MAX31855_SC;//max31855 s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注意读数据的端口要设置为普通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篇幅过长,未完待续……

楼主:
你用过MAX31855 吗

网友A:
没用过,,,不过看时序有点像spi

网友B(2020-07-18):
有没有完整的打包啊?

楼主(2022-04-29):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完整的打包啊?

有更新,也可以加我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