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C781x ISP Tool的使用

楼主:
硬件环境:AC781x 通用开发板
软件环境:ISP tool

1,进入ISP模式
从原理图上看到,按如下拨码,然后重启芯片,可以让芯片从ISPmode启动。

2,ISP烧录
打开ISP tool,连接芯片的串口(AC781x使用UART2作为ISP烧录口,通用开发板上直接连接USB转串口即可)。
正常连接会出现下图打印,说明连接成功。

连接成功后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要烧录的hex文件,然后点击烧写程序就可以烧写了

3,设置/清除读写保护
ISP tool除了用来下载程序外,最大的功能就是设置读写保护了,大家在测试芯片的时候,会出现不小心设置了芯片的读写保护,导致芯片无法再重新烧录的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ISP tool。勾选烧写程序时写入选项字节,点击选项字节设置,可以看到当前芯片的读写保护模式的设置情况。

如果要直接清除芯片,可以点击擦除flash,就会将user code以及选项字节的设置都清除掉,就又可以正常的烧写程序了。

网友A(2020-06-30):
ISP tool 下载链接发一下,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SP tool 下载链接发一下,多谢

官网就有,开发板工具里面

网友C(2021-05-29):
http://www.autochips.com/cn/MCU/操作如下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SP tool 下载链接发一下,多谢

http://www.autochips.com/cn/MCU/操作示意如下

希望有用

网友D:
这个是单通道的吧

网友E(2021-07-30):
这个协议是否公开? 我想实现自己的 ISP 工具, 如何实现?

网友F:
单通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