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芯圣Hc18p133L sleep 唤醒 后 ram会清掉吗 想用休眠来做**功能,手头上暂无硬件

楼主(2020-06-09):
上电 休眠 ->引脚中断唤醒->读配置->载入配置。
工作中 短按按键休眠 ,配置信息在变量里面。
以前用芯海的 可以配置 不被清掉的RAM,只要不断电 唤醒后能读到 正确的 数据,
看了手册 没提到ram,哪位大哥有空能看下吗

网友A:
只要Vcc引脚的电压没有低于保持电压,RAM里面的数据是不会丢失的.当然,上下电时程序跑飞了和电磁干扰导致的丢失不算.

网友B:
不会被清掉

网友C:
不会没有ram的啊

网友D:
只要电压没有问题  即便没有写 也不会被清掉的

网友E:
可以自己试试啊

楼主(2021-03-23):
多谢各位,之前没注意了,过去好久时间了.

网友(2022-03-30):
芯圣一级代理现货供应  需要芯圣ic可联系 企鹅号2914373240   价格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