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3/005系列串口通信

楼主:
查看手册串口波特率如下:

如果代码:
stcBaud.u32Baud = 2400u;
stcBaud.u8Mode = UartMode3;
实际的波特率不是整数啊,那怎么用串口通信啊,一般的串口程序都无法随意选定波特率?
不能设置固定的波特率吗?
同时有个疑惑点,如果用串口通信程序,是设置2400,还是计算出来的baudrate?

网友A(2020-06-09):
只要双方的波特率相对误差小于4%,理论上就能通信。
工程实践中,需要确保双方的波率相对误差2%,一定能稳定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双方的波特率相对误差小于4%,理论上就能通信。
工程实践中,需要确保双方的波率相对误差2%,一定能稳 ...

谢谢解答,还有个疑问:如果用串口通信程序,是设置2400,还是计算出来的baudrate?

网友A:
设目标却可,库函数会自动计算最接近的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目标却可,库函数会自动计算最接近的数。

问题解决了,原来用系统自带的startup不行,必须用common里面的startup。
系统时钟的问题。华大的工程师啊,这让我们这些新手要花不少的时间解决这些坑。
https://bbs.21ic.com/icview-2733720-1-1.html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用系统自带的startup不行,必须用common里面的startup。
系统时钟的问题。华大的工程师 ...

默认例子工程打开后,选择device和target后会多出device下面的几个文件,把这两个文件勾掉

最后keil上显示如下:
编译通过后,通信就正常了。

网友B: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C: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D:
遇到这个问题我也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E:
长知识了 呵呵呵

网友F:
明白了 感谢各位热心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