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下 关于LCD Bias

楼主(2020-06-09):
段码液晶屏有两个重要参数:占空比、偏压比。占空比(Duty):该项参数一般也称为 Duty 数或 COM 数。由于 STN/TN 的 LCD 一般是采用时分动态扫描的驱动模式,在此模式下,每个 COM 的有效选通时间与整个扫描周期的比值即占空比(Duty)是固定的,等于 1/COM 数。偏压比(Bias):又称偏置比,LCD 的 SEG/COM 的驱动波形为模拟信号, 而各档模拟电压相对于 LCD 输出的最高电压的比例称为偏置,而一般来讲,Bias 是以最低一档与输出最高电压的比值来表示。一般而言,Bias
和 Duty 之间是有一定关系的,duty 数越多,每根 COM 对应的扫描时间变短,而要达到同样的显示亮度和显示对比度,VON 的电压就要提高

是不是Bias=1/4 比1/3  LCD 更加亮?

网友A:
1/3好些,静态显示最清晰,没鬼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