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APLABX main.c 乱码

楼主(2020-06-09):
用maplabx 的MCC生成代码,但是主程序有点乱码,但是用文本打开是正常的,我估计是配置的一些问题,但是尝试一些方法都没有成功。希望有熟悉的可以指导我一下。

网友A:
应该是显示了非打印字符了,你在菜单View下去掉 《显示非打印字符》 的勾选

网友A:
非常感谢,确实是这个原因。

网友B:
第一次听说,长知识了。

网友C:
原来是这样

网友D:
以后我遇到这个问题也会配置了

网友E:
长知识了  呵呵

网友F: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A(2020-07-13):
引用 网友G:
这个看似捣乱的功能,在你查找奇怪的编译错误的时候可以大大的帮助你

指的什么奇怪的编译错误,举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