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C3918协议测试——网络测试仪实操

楼主(2020-06-09):
一、简介
1.RFC3918简介
历史
· 19993月成为正式标准
功能
· 评测网络互连设备或网络系统的性能
· 网络设备: 交换机路由器
内容
· 定义了一整套测试方法为不同厂家的设备/系统提供了统一的评估标准和报告格式
相关文档
· RFC 2432, Terminology for IP Multicast Benchmarking
· RFC 3918, Methodology for IP Multicast Benchmarking
2.RFC3918 测试内容
混合吞吐量测试
· Mixed Class Throughput Test
· 确定向一定数量的接口同时发送单播和组播时,DUT/SUT的吞吐量
组转发矩阵测试
· Scaled Group Forwarding Matrix Test
· 确定DUT/SUT在一定数量端口加入不同数量的组播组时的转发率
聚合组播吞吐量测试
· Aggregated Multicast Throughput Test
· 确定DUT/SUT加入相同组播组的多个测试端口在不丢包的情况下的最大转发速率
组播转发时延测试
· Multicast Forwarding Latency Test
· 得到从DUT/SUT一个入端口到多个出端口的一组时延数据
组播组容量测试
· Multicast Group Capacity Test
· 确定在DUT/SUT能够正确转发数据包到注册在该DUT/SUT的组播组环境下,DUT/SUT能够支持的最大的组播组数量
这里我们以混合吞吐量测试为例进行RFC3918协议测试演示:
混合吞吐量简介:
定义
· 吞吐量(Throughput):没有丢包情况下能够转发的最大速率
测试目的
· 确定DUT在同时转发组播和单播流量的时候的吞吐量
测试过程
· 以一定的速率、一定的组播单播比例向DUT发送报文,然后统计DUT转发的报文数量。如果接收报文数量和预期接收到的报文数量相等,则增加速率继续测试;如果不相等,则减小速率继续测试
混合流量发送方式
· 单播流量应该以轮转方式轮流从每个出接口发出,而组播流量则应该从每个接口都发出一份
· 各条流的发送次序也有明确的定义
· 假设混合吞吐量测试环境中包括6条组播流(编号为m1~m6)和三个出接口,每个接口对应一条单播流量,源接口发送流量的次序如下图所示
· u表示单播流量,u的下标表示该流量对应的出接口序号;m表示组播流量,m的下标表示对应的组播流的序号
二、测试说明
1.混合吞吐量  测试拓扑
拓扑说明
· DUT是一台三层交换机
· 测试仪的四个端口和DUT相连,一个模拟组播源,两个模拟组成员,一个模拟监听端口
目的: 测试DUT的混合吞吐量

2.DUT配置
#-
vlan batch 500 600 700 800
#-
multicast routing-enable
#-
interface Vlanif500
ip address 210.10.10.1 255.255.255.0
pim sm
#-
interface Vlanif600
ip address 210.10.20.1 255.255.255.0
igmp enable
#-
interface Vlanif700
ip address 210.10.30.1 255.255.255.0
igmp enable
#-
interface Vlanif800
ip address 210.10.40.1 255.255.255.0
#-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1
port link-type access
port default vlan 500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2
port link-type access
port default vlan 600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3
port link-type access
port default vlan 700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4
port link-type access
port default vlan 800
#-
三、测试配置
1.准备工作: 添加机框
2.准备工作: 预约端口
3.选择向导
选择RFC3918向导
4.选择混合吞吐量测试
测试项目
· 选择混合吞吐量测试
5.选择端口
选择端口
· 选择参与测试的端口
6.配置接口
配置接口
· 默认无接口
· 选择添加接口
7.向导配置接口
向导配置接口
· 一步一步根据需求填充
8.向导配置 关键-MAC
测试仪接口
· MAC
· 跳变字段
9.向导配置 关键-IP
测试仪接口
· IP
· 跳变字段
10.向导接口配置结果
配置结果
· 创建4Interface, 每个Port各一个
· 对于本次测试,,需要正确的配置IP地址和网关
· 点击完成, 结束接口配置
11.选择接口
选择接口
·刚才配置的接口
配置可修改
·如果IP, 网关不符合预,可以双击修改
12.配置组播流量
源和目的接口
· 按照测试拓扑选择源和目的接口、监听端口
13.配置组播参数
组播参数
· 按照测试拓扑及DUT配置,配置相应的组播参数
14.关键参数
组播客户端版本号
· 默认IGMPv2
· DUT上的配置保持一致
组播组地址和步长
· 起始IP步长:组Block之间递增的步长
· 组跳变步长:组Block内递增的步长
· IP前缀长度:组Block内跳变位
15.选择测试参数
使能地址学习
· 需使能L3 Learning
· 学习频率:按照实际情况选择
测试帧长
· 默认取7个特殊字节来测试
测试时长
· 文档规定最少需要30
时延
· 选择存储转发时延类型LIFO
其他
· 测试前预发流验证
16.配置 混合吞吐量 参数
17.关键参数
搜索算法:配置总负载的大小
· Step:步进法
· Binary:二分法
· Combo:步进法和二分法的组合
组播组:每组Block内包含的组个数
组播流百分比:单播流和组播流的比例
18.配置单播流量
单播流量
· 需和组播流保持为相同方向
19.配置单播流-选择端口
选择端口
· 选择与组播流相同的接口
· 监听端口不选择
20.配置单播流量-选择流量接口
无需选择双向
21.配置单播流-常规
启用签名:启用
帧长类型:按需求配置
净荷类型:递增、随机、循环
地址学习:选择L3 Learning
22.配置单播流-配置帧
23.配置单播流
点击完成,完成配置
智能脚本工具自动弹出
24.开始测试
根据配置自动生成测试智能脚本
双击RFC3918,可进行配置的再次编辑
点击编辑智能脚本,可对智能脚本进行界面自动化配置
点击开始,测试开始
四、测试报告
1.DUT上查看组播组信息
2.测试进度查看
进度查看
· 消息界面里, 实时显示当前测试的字节、负载、组播单播比例
· 预测花费时间

3.自动弹出Result Analyzer
结果分析
· 专业软件
· 自动弹出
手工打开
· 自动安装
· 打开结果

4.Result Analyzer结果分析
结果分析
· 点击 测试汇总表

5.测试报告导出
导出格式
· PDF
· HTML
· Excel
结果定制
· 默认会保存所有测试内容
· 太过详细
· 可以选择汇总模板
· 只保存汇总信息
6.测试报告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