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drv8818通电后烧芯片,求助!

楼主(2020-06-09):
STM32控制drv8818通电后烧芯片,基本都是在通电第一次转动时会有烧DRV8818的情况,如果启动没有烧,正常运行是不会有问题的,求大神指点一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这是原理图,跟芯片烧坏的图片,

网友A:
应该是用PWM来设置限制电流值出问题了吧。测量一下VREF值是否是稳定的预期值。

我现在是通电等几秒再给使能,设置好电流后再给脉冲都不行,有时第一次给脉冲一样烧
板上的这个芯片如果有烧坏过的话,那么修好后再次烧坏的概率非常高,并且烧芯片都发生在第一次通电给出使能后,第一次给脉冲,运行时就炸芯片了,应该跟VREF关系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原理图,跟芯片烧坏的图片,

电路有电流过载保护,热保护功能的,检查一下.

网友C:
不是电路错了就是假的芯片,这芯片自己都带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路错了就是假的芯片,这芯片自己都带保护的.

帮我看一下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芯片没有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有电流过载保护,热保护功能的,检查一下.

坛主您好,板上的这个芯片如果有烧坏过的话,那么修好后再次烧坏的概率非常高,并且烧芯片都发生在第一次通电给出使能后,第一次给脉冲,运行时就炸芯片了,这个是什么问题的可能性大?

@tyw :好的,感谢坛主给的建议,谢谢您!
tyw
先降压使用,接入电流表监视电流.步步为营.观察坏芯片板子,用放大镜看有否异常. 测量好板子电流,看是否正常,有否富裕量.

网友A:
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这批器件的批号是不是一样或者很接近?
如果这种器件在潮湿环境存放时间很久,焊板之前没有进行除湿处理,在焊接过程中或者在带载时,由于内部急剧升温,导致内部的潮气受热膨胀,会造成芯片损坏。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功率器件特别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这批器件的批号是不是一样或者很接近?
如果这种器件在潮湿环境存放时间很久,焊板之 ...

是同一批drv8818,

楼主:
这个烧的地方我观察了一下,有个共同点,都是烧VM电机工作电压的芯片电源脚,就是24V,有些直接把芯片脚烧断掉了,像这种是什么原因会导致烧断脚?

网友D:
VM处用的电容是否符合耐压要求,像T叔说的那样电压调低了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VM处用的电容是否符合耐压要求,像T叔说的那样电压调低了再试

感谢提醒

网友E:
这些二极管加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二极管加了没有?

没有,这个可以不要加吧,里面已经有这个二极管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可以不要加吧,里面已经有这个二极管了?

我看资料上有这些二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