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utoChips 7801x MCU评测报告】+LIN总线

楼主(2020-06-09):
既然是车规级MCU,那当然是应用在汽车领域了,而CAN和LIN通信,是汽车常见的通信方式。今天先实验LIN。

一、硬件准备
如果只是看看总线波形,只有一块AC78013开发板就可以了,作为LIN主机,硬件电路也不必修改。
而我恰好还有一块AC7811通用开发板,于是就用7811做主机。(PS:我的AC7811通用开发板,是杰发一位代理商赠送的。看来,代理商的信息还是要认真回复的,万一有好事降临呢)
而AC78013开发板做从机,需要把板子上的电路稍稍调整一下:

然后用2根导线,连接主机、从机的LIN接口(注意,2条线分别是LIN线和GND,不要接反)

要准备AC220转DC12V的电源适配器2只:

二、软件准备
官方提供的LIN协议应用例程,在官网“AC7801x模块应用例程”《ac7801xmoduleapplicationnotes20200426.rar》的UART目录下。
该例程略有不完善,请按以下步骤修改:
1、MDK打开UART_LIN工程,把已有的main.c添加到工程user项中去:
2、点击MDK工具栏上的绿色菱形按钮,打开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窗口,勾选Device下面的TIMER(因为协议用到了一个定时器):
3、OK,现在可以编译通过了
4、还可以打开c文件,在菜单Edit-->Config-->Editor-->Encoding项,改成GB2312,这样可以使用中文注释了。

AC781x的LIN例程,在官网“AC781x Demo工程代码(KEIL和IAR)”《AC781x范例代码.rar》的Boards目录下。

三、分析LIN代码

论坛发布的试用报告贴子,极少有体验LIN的。
或许有的坛友对LIN不太熟悉。那么在下就把官方代码稍加分析,算是对新手的一个入门引导,高手请不要反感。

LIN协议不算复杂,使用起来也很简单。如下图,官方例程的main.c里,先是定义为主机角色:
uint8_t mode = MASTER_MODE;
然后运行到
LIN_InitLin(MASTER_MODE, 0, 19200);
这句之后,LIN主机已启动并开始调度了。

LIN_InitLin函数有3个参数,其中第1个是LIN设备模式(主/从),第3个是波特率,而第2个参数,实际上赋值给了一个全局变量:
uint8_t g_schTblIdx;
它的含义是,指定使用列表中的哪个进度表。
所谓列表,即:

SCHEDULE_TBL g_scheduleTable[] =
{
    {4, &g_frameTable1[0]},
    {4, &g_frameTable2[0]},
    {4, &g_frameTable3[0]},
    {4, &g_frameTable4[0]},
    {4, &g_frameTable5[0]},
    {4, &g_frameTable6[0]},
};

比如,如果g_schTblIdx==1,就是使用g_scheduleTable里的这个进度表:
{4, &g_frameTable2[0]}//这个进度表有4个帧,内容如下:

///< Master send header and receive data
FRAME_ID_TBL g_frameTable2[] =
{
    {0x01, 1, 0, 1, 60, &g_data1[0]},//第1帧
    {0x02, 0, 0, 2, 60, &g_data2[0]},//第2帧
    {0x03, 1, 0, 4, 60, &g_data4[0]},//第3帧
    {0x04, 0, 0, 8, 60, &g_data8[0]},//第4帧
};

如定义所示,每一帧有6个字段,分别是:帧ID、数据方向、校验类型、数据长度、帧窗口宽度(帧时隙)、数据地址。
数据方向==1,则表明本设备向总线上发送数据地址指向的数据;
数据方向==0,则表明本设备从总线上接收数据存放在数据地址处。
帧窗口宽度(帧时隙),可以结合下图理解(如定义所示,假设为60ms):

LIN_InitLin函数首先启动UART工作,然后(主机)又启动一个TIMER,然后就定时循环执行这个进度表里的4个帧。
LIN总线就工作了。

下面把官方例程稍稍修改一下,以便更加清晰地看懂主机从机的工作。
我把示波器采集的波形截图,在图上做了标记

在主机端,我把数据全部初始化为0x55:
uint8_t g_data1[1] = {0x55};
uint8_t g_data2[2] = {0x55, 0x55};
uint8_t g_data4[4] = {0x55, 0x55, 0x55, 0x55};
uint8_t g_data8[8] = {0x55, 0x55, 0x55, 0x55, 0x55, 0x55, 0x55, 0x55};

主机使用以下进度表:
FRAME_ID_TBL g_frameTable2[] =
{
    {0x01, 1, 0, 1, 20, &g_data1[0]},//这一帧由主机发出
    {0x02, 0, 0, 2, 20, &g_data2[0]},//这一帧由从机发来
    {0x03, 1, 0, 4, 20, &g_data4[0]},//这一帧由主机发出
    {0x04, 0, 0, 8, 20, &g_data8[0]},//这一帧由从机发来
};

在从机端,数据全部初始化为0xFF、0x00、0xF0等特征:
uint8_t g_data1[1] = {0xF0};
uint8_t g_data2[2] = {0xF0, 0xF0};
uint8_t g_data4[4] = {0xFF, 0x00, 0xFF, 0x00};
uint8_t g_data8[8] = {0xFF, 0x00, 0xFF, 0x00, 0xFF, 0x00, 0xFF, 0x00};

从机使用以下进度表:
FRAME_ID_TBL g_frameTable4[] =
{
    {0x01, 0, 0, 1, 20, &g_data1[0]},//这一帧数据由主机发来
    {0x02, 1, 0, 2, 20, &g_data2[0]},//这一帧数据由从机发出
    {0x03, 0, 0, 4, 20, &g_data4[0]},//这一帧数据由主机发来
    {0x04, 1, 0, 8, 20, &g_data8[0]},//这一帧数据由从机发出
};

注意,主机和从机的进度表,数据传送方向完全相反;为便于缩放观察,帧时隙全部改成了20ms。
于是我期望的结果是:等LIN运行后,主从机数据全部变成:
uint8_t g_data1[1] = {0x55};//由主机传送到从机
uint8_t g_data2[2] = {0xF0, 0xF0};//由从机传送到主机
uint8_t g_data4[4] = {0x55, 0x55, 0x55, 0x55};//由主机传送到从机
uint8_t g_data8[8] = {0xFF, 0x00, 0xFF, 0x00, 0xFF, 0x00, 0xFF, 0x00};//由从机传送到主机

四、运行后在总线上采集的示波器图像

4帧,循环执行,帧时隙20ms:

这是第1帧,数据0x55从主机到从机,字节低位在前高位在后,即10101010:

第2帧的数据2个字节,是从机发送到主机,注意低位在前,高位在后(后不赘述了):

第3帧和第4帧:

官方代码中,有一个 《AC7801x UART模块应用笔记.pdf》有参考价值。
本贴附件中,在下上传了一个《RENESAS瑞萨LIN入门书.pdf》是公认的好资料。

实验容易,写报告不易!很辛苦的感觉。

如果你觉得看完我费力做的图片,有所收获,劳驾动手回贴一下,可以下载隐藏附件中的源码和文档。

网友A:
pc软件看起来不错,可以上传一下吗?或告诉我名字

需要和示波器硬件配合使用的
那是虚拟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软件看起来不错,可以上传一下吗?或告诉我名字

那是示波器的上位机软件,要连接示波器使用的

网友B:
报告确实写得很漂亮,值得学习!

网友C:
点赞,很好的学习材料。

网友D:
好材料,代码解释的很详细,感觉可以作为LIN代码的使用说明了。

网友E:
非常好的资料,多谢分享
非常好的资料,多谢分享
非常好的资料,多谢分享
非常好的资料,多谢分享

网友F:
这是什么虚拟示波器?

@lihuasoft :我感觉可以了,毕竟价格在这个地方,而且这个界面看起来还不错。
您好,是Hantek牌的,大概300元左右,双通道20MHz,买了就后悔了,使用不方便(需要用电脑显示),不如多花点钱买个独立示波器。

网友G:
我关注的点比较奇特,你有两个Autochips相同的开发板!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关注的点比较奇特,你有两个Autochips相同的开发板!

抱歉,我看错了,不太一样,哈哈

果然被细心的你的发现了 :)
没事的。我猜一定会有人注意2个板子很像,嘿嘿。
:) 文中有解释

网友H(2020-10-03):
可以做CAN通信吗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 的资料了。

网友J:
LIN主机看着比较高端了。

网友K:
车规级MCU

网友L:
通信的质量怎么样呢

网友M:
AC7811通用开发板

网友N:
自己的开发板吗

网友O:
花点时间看了一些关于LIN总线基础的内容

网友P:
代理商手动点赞,李老师威武依旧,把我们AC7811x和AC7801x都摸透了,板子给到您也算千里马遇到伯乐了。感谢支持!

网友Q:
很详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R:
一个板卡怎么测?

网友S:
为了附件

网友T(2020-12-03):
实验容易,报告不易!

网友U:
还没用过LIN总线开发产品

网友V:
LIB最大速率多少?

网友W:
虚拟示波器怎么搞得?

网友W:
《AC7801x UART模块应用笔记.pdf》有链接吗?

网友X:
刚开始我也以为一样的板子。哈哈哈

网友Y(2021-01-28):
写的不错,最近正在研究AC7801x的LIN外设,收藏了

网友Z:
引用 楼主:
那是示波器的上位机软件,要连接示波器使用的

我好想买过类似的示波器,不会也是正点原子的粉丝吧

网友Z:
引用 网友W:
《AC7801x UART模块应用笔记.pdf》有链接吗?

论坛资料下载,案例代码的doc文件夹下有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好想买过类似的示波器,不会也是正点原子的粉丝吧

不是的。并且不推荐买这种示波器,因为使用起来很不方便,而且带宽也太低。不如多花点钱买独立的示波器

网友AA(2021-03-10):
LIN 的例程确实太少了,大家都不用LIN么?为楼主点赞

网友AB:
学习学习,正在用lin

网友AC(2021-04-18):
780系列的软件LIN也挺好用

网友AD:
期待楼主有更好的作品出来,棒棒的。

网友AE:
can接触的稍微多一些 但是lin确实不是很了解

网友(2021-06-03):
这个LIN缺一个超时机制,如果LIN断开,收到的数据会一致保持断开前的状态
缺一个自发自收机制,发送时接收自己发的数据,错误时立即停止发送

网友AF(2021-07-05):
很好的资料,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AG(2021-09-14):
可以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AH:
《RENESAS瑞萨LIN入门书.pdf》 好书

网友AI(2021-10-14):
我有LIN通信的 PC软件,上传一个给你们。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FgqTA2NluoxE8mNDfy3Ag
提取码:yxkg

网友AJ:
很好的资料,楼主厉害

网友AK:
示波器效果不错!

网友AL:
示波器采用的是模拟软件吧,这么理想的采样值

网友AM:
感谢楼主分享 的资料了

网友V:
讲解详细,学习了。

网友AN(2022-04-02):
示波器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Q:
我还以为进错论坛了,看到了瑞萨。

网友AO:
看起来不错,学习下

网友AP:
LIN主机看着比较高端了

网友AQ(2022-05-28):
LIN总线是内部集成的功能吗

网友AR:
非常棒的评测~

网友AS:
这个以前也有用过,主要就是不能像主流的比如NXP的芯片支持LDF直接导入,把通信矩阵写入代码比较麻烦

网友AT(2022-07-07):
回复看看,谢谢分享资料。

网友AU:
LIN总线用过了吗

网友AV(2022-08-15):
想要资料

网友AW:
很好的应用。

网友AX:
不错,参考参考。

网友AY:
有几种信息传输模式?

网友AZ:
LIN总线和CAN总线有何区别?

网友:
怎样用示波器测试lin总线的波特率

网友BA:
LIN-BUS总线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L:
can总线 和LiN总线 都是一种标准吗?

网友BB:
为什么lin总线的通信速率一般不能大于20kb/s

网友Q:
还没有用到过LIN通信,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BA:
LIN总线的组成?

网友BC:
可以作为LIN代码的使用说明了

网友BD(2022-10-01):
那个220的电容具体作用是什么

网友BE(2022-11-10):
LIN数据总线系统主要使用在那些地方?

网友BF:
LIN总线怎样保证传输的稳定性?

网友BG:
LIN总线有几种信息传输模式?

网友BH:
汽车can总线 和LiN总线 都是一种标准吗?

网友BI:
lin总线标准电压是多少?

网友BJ:
LIN总线的信息传输模式?

网友BK:
感谢lz分享~收获很大

网友BE:
lin总线电压是多少 ?

网友BL:
LIN总线和K-LINE和L-LINE有何区别?

网友BM:
这个学习一下,之前都是用485通信的。

网友AU:
这个通信的最大速度是多少呢

网友BN(2022-12-27):
思路清晰,过程明了详细,写的真不错

网友BO(2023-03-29):
分析的很不错

网友BP:
可惜无法下载

网友BQ(2023-05-28):
学习了,感谢大佬的分享呀!

网友BR(2023-08-04):
非常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BS:
陈述确切写得很漂亮,值得研究!

网友BT:
一直都很认真的回复代理商的信息

网友BU:
例程略有不完善

网友BV(2023-09-11):
实行轻易,陈述不容易!

网友BW:
通用开发板

网友BX:
资料不错,代码解释很详细,我觉得可以作为使用Lin代码的指南。

网友BY(2023-11-06):
林家的主人看起来挺高端的。

网友BZ(2023-12-08):
这是甚么假造示波器?

网友CA:
我还没有使用Lin总线开发产品

网友CB:
是否有链接到“AC7801x, UART模块应用说明,PDF”?

网友CC(2024-04-17):
非常好的资料,多谢分享

网友CD:
非常不错 很少有人介绍LIN总线

网友CE:
5楼
marginer|高级技术员 | 2020-6-10 13:25 | 只看该作者
报告确实写得很漂亮,值得学习!

网友CF(2024-12-07):
很好很好,还是要看看的

网友CG(2025-01-18):
楼主辛苦了,求《RENESAS瑞萨LIN入门书.pdf》

网友CH(2025-07-25):
PDF不错,正好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