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utoChips 7801x MCU评测报告】+JLink识别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0-06-09):
4楼(地板)有解决办法,的确如2-3楼所说,可以使用。
=============以下是本贴原文=======================
本人手头有一个和谐版的J-Link v9,尝试连接AC78013开发板,失败。
猜测原因可能是芯片太新、驱动有些旧?不敢随便升级驱动程序。不知坛友们有无好的办法。
PS:AC7801x是M0+核的,比M0要高级一些的。

网友A:
该芯片还没加到segger的官方里面,选M0+可以下载调试吧

网友B:
可以直接选择M0+下载调试,应该是可以的,这颗芯片还没加进去

楼主:
的确和楼上两位版主说的那样。这几天事多没时间试,今天下午终于有空试了一下。
把AC78013板MDK工程J-Link配置正确步骤截图如下:(如果您的工程并不弹出图2的提示,那么就不必关心后面步骤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和楼上两位版主说的那样。这几天事多没时间试,今天下午终于有空试了一下。
把AC78013板MDK工程J-Link ...

AC7801x采用M0的内核,没有支持JTAG调试,只能使用SWD

多谢版主指点,又学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和楼上两位版主说的那样。这几天事多没时间试,今天下午终于有空试了一下。
把AC78013板MDK工程J-Link ...

用JLINK-V8调试,用自动 生成的代码,但是没有弹出图2,也就没有SW Device列表,这个怎么破呀?

@lihuasoft :我今天什么都没做,第一次上电,直接成功了 不科学呀
抱歉,手头没有V8,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您可以专门发贴,把操作过程详细截图,向官方反馈一下的

网友D:
感谢分享,解决我的JLINK-V9连接问题

楼主:
Keil MDK 5.31 已发布,已测试,对AC78xx的DFP支持未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