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设置ARR寄存器,然后NVIC_EnableIRQ(TIM3_IRQn)会引起中断马上触发?

楼主(2020-06-09):
在调试代码,设置ARR寄存器,然后NVIC_EnableIRQ(TIM3_IRQn),据说这样容易引起中断马上触发,这让我有点晕,想问大神这么操作结果如何?是马上触发还是等计数值到arr以后才触发?

网友A:
呵呵 道听途说吧,也不知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自己把自己搞晕了吧。

网友A(2020-08-31):
你似乎是在说,初始化完定时器后当使能定时器更新事件的中断时 会马上进入定时器更新中断的问题。

这时因为我们初始化定时器时代码里做了个软件更新操作,目的是让我们的配置内容写进寄存器,同时这个软件更新动作产生了更新事件,

相应更新事件标志也置位了。 这种情形下,我们在使能更新中断前,先对相关定时器的更新事件标志做个清零就好。

下面链接**的结尾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可以看看。

STM32定时器中的更新操作与更新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