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源管理]
SH79F329执行命令特别慢

楼主:
如题,使用中颖的SH79F329U做了一块电池电压监控保护板,原理图是按照官网上规格书画的,程序是中颖给的。现在程序可以控制采集读取数据,也可以控制io引脚数据输出,但是发现在调试时发现程序运行得特别慢,执行一句简单的unsigned int型变量赋值语句差不多要1ms,请问下什么原因会造成cpu执行命令变慢?

网友A(2020-06-10):
是不是中断程序执行时间过长

网友B(2020-09-06):
不应该这样的,检查下程序。

网友C:
应该是楼主的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