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三极管的IO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6-10):
如图输出电流,IO 50MA   IC 100MA,是什么意思哦?

是打字错误,应该是Ic,额定集电极电流吧

网友A:
这个Io的意思是输出电流,I是电流,o代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o的意思是输出电流,I是电流,o代表输出。

那IC呢?

网友A:
三极管的Ic一般是指集电极(Collector)引脚上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Ic一般是指集电极(Collector)引脚上的电流。

谢谢啊,不是很明白,是不是C到E的最大电流只能是50MA呢?

网友B:
奇怪,上面说的我感觉也不对,上完整的文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