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GP9701—LED色温亮度PWM调节芯片

楼主(2020-06-10):
特性
  • 将两通道0V到VCC的模拟电压输入,输出两路PWM信号,分别控制白光LED和黄光LED,用于色温和亮度调节。其中一个通过控制LED灯的亮度,另一个通道控制LED灯的色温。
  • 输出PWM信号的频率:6Khz
  • 最大PWM占空比误差:< 1%
  • PWM占空比线性度误差 <0.5%
  • 电源电压:2.4V - 5.5V
  • 功耗:<5mA
  • 启动时间:<5ms
  • 工作温度:-40°C to 85°C
描述
GP9701是一个双通道模拟信号转PWM信号转换器。 用于LED亮度与色温双调节。
应用
  • 直流马达调速
  • LED调光
  • 工业模拟信号隔离
  • 逆变器
  • 电源
1. 管脚定义
表-A 管脚分布

2. 绝对最大额定参数
工业操作温度: -40℃至85℃
储存温度: -50℃至125℃
输入电压: -0.3 v VCC + 0.3 v
最大电压: 8 v
ESD保护: > 2000 v
*超过“绝对最大额定值”中列出的参数值可能会造成永久性损坏设备。不保证器件在超出规范中列出的条件下操作。长时间暴露于极端条件下可能影响设备可靠性或功能。
3. 典型应用
3.1 基本功能
VIN1所接的电位器控制两路LED灯的总体亮度,VIN2所接电位器通过控制两路LED灯的开启时间比例,来控制整体色温。

同理,GP9701可以直接控制两路DCDC恒流电路,分别控制两路LED恒流灯串。实现色温和亮度调节。

4. 表-B 交流特性

5. 表-C 直流特性

6. 订购须知

7. 封装信息

网友A(2020-12-17):
这个低亮度会抖动吗?

网友B(2022-07-04):
手册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