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WS2812的高低电平范围

楼主(2020-06-10):
请教做过2812驱动高手,如果按规格书上正规的方式,一个数据位要1.2uS左右,对单片机的时钟要求太高,现在用一个位时间2uS时间,但高电平时间符合规格书要求,发现能够正常点亮。 是不是WS2812对时间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网上看说主要对低电平的时间不严格,只要不超过复位时间就可以正常传输。现在问题是,如果批量生产,这种不按规格书的方式会不会有问题。请熟悉和有过经验的高手指导一下。另外如果谁有WS2812内部的工作原理和详细数据指标,也请多指导一下。

楼主:
顶一下,有熟悉的高手吗,指导一下?

网友A:
用的什么单片机?1.2uS左右对单片机要求很高吗?

楼主:
1.2us对16M的1T单片机,大概19句指令时间,如果是2T的单片机,10句左右。但最短的电平时间350nS,只能处理6句,实际还要处理其他的数据,如果硬要用汇编来做,很麻烦。网上说一般是用硬件PWM或硬件SPI口等方法。当然用STM32会更好。

网友B:
otp都可以的

楼主:
otp的应该是批量才用的,看来楼上做过这方面的,能不能指导一下,是按规格书上做的吗?还是按非标准的(第电平时间可以延长,这样整个周期会长,但350nS高电平时间还是标准的)方式做的?

楼主:
有做过这方面的高手吗?其实也就是非标准方式,是否批量也没有问题。另外WS2812内部的判断高低电平的方式是用的阻容延时方式还是其他的方式?

网友C:
不按规格书的时序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楼主:
不按规格书是有问题,所以想请教一下做过的高手,是不是不按规格书的也批量没有问题。也可能跟批量的IC有关,比较纠结。好多IC为什么不做一个这种驱动在里面。或者专门做一个驱动这个IC的IC。用SPI或UART,IIC输入+显示缓冲区,转为WS2812输出数据。这样就可以直接驱动屏幕了,有点像HT1621不过是液晶的。

网友D:
人家说的是最快时间,又不是最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