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有大神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2020-06-10):
原理框图如下看图片:实际电路如下看图片;

现在问题是网口连接一下断一下的不停的丢包。但是当我用示波器点到红框中的四个电阻的任意一个的时候就正常了,不会丢包,而且拿开之后也一直正常,断电重启又不行了。尝试加了对地小电容还是不行。这个很奇怪啊,谁能解释一下给个方案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或时脉有毛病,或者电源不稳定。

可能是走线过长信号质量不好,我在PN之间加电容搞定了

是不是直接耦合改为交流耦合?

网友B:
都不大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走线过长信号质量不好,我在PN之间加电容搞定了

大概多长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多长的线?

4000mil左右

真的有点长 怪不得芯片

网友C:
看起来好像要对地接个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