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JFlash failed to erase chip

楼主(2020-06-10):
如图,JFlash连接芯片正常

读内存报错

erase chip 或者 programing 报错
哪位大哥有类似经历嘛,忙活几天了没解决

网友A:
有没有设置过芯片的读写保护模式

没有设置lock或者secure,用了unlock和unsecure也成功了。 如果读写保护了,erase chip也应该成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设置过芯片的读写保护模式

最后只能换一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