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式lcd驱动问题!!求解~~~

楼主(2020-06-10):
各位大神,求解~~~
我这边的段式lcd为4*20

我这边出现了个问题,我这边芯片的VLCD2,VLCD3与SEG5和SEG12重合了。
再用1/3Dias时,只能使用VLCD2和VLCD3。
我是使用芯片的内部LCD驱动的。
我想问一下,这样我是要重新选择芯片呢,还是重新打板LCD
还是有其他的办法
求解!!!~~~~
急!!!!!

网友A:
没看明白。重合了是原理图的问题,还是pcb制作的问题?
建议上传下电路原理图,还有pcb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重合了是原理图的问题,还是pcb制作的问题?
建议上传下电路原理图,还有pcb图。
...

网友B:
没有使用过这个 帮顶,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你这个型号的单片机如何驱动4x20的lcd,看有没有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如果还是找不到,我觉得换芯片可能快一些,stm8的有很多款都带这个,我之前从一个从没接触过lcd的人,到把lcd相关的做完,,大概用了一周。。不是天天看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使用过这个 帮顶,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你这个型号的单片机如何驱动4x20的lcd,看有没有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A:
这种情况,需要设计原理图时,提前规划好io的使用。
貌似没有太好的办法在现有的电路图上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