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使用赛元单片机实现8个ADC端口同时使用,且不影响正在使用的定时器中断

楼主(2020-06-10):
如何使用赛元单片机实现8个ADC端口同时使用采集温度信息,且不影响正在使用的定时器中断?

网友A:
您好,ADC采样不占用中断资源也可以正常工作,不会影响定时器的使用,ADC进行多通道切换采样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在“赛元SC92F系列MCU应用指南”里面的第6.6章节有具体的说明以及例程,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ADC采样不占用中断资源也可以正常工作,不会影响定时器的使用,ADC进行多通道切换采样时有一些注意事 ...

那么用ADC检测单片机电源电压要怎么做呢?我想配合EEPROM做掉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用ADC检测单片机电源电压要怎么做呢?我想配合EEPROM做掉电**

检测电源电压有两种方式,赛元芯片有一个内部的ADC通道可以直接测量1/4VDD电压,通过查看对应芯片的规格书可以看到这一个通道的说明;
还可以在VDD和GND之间接分压电阻,用一个ADC通道去检测分压点的电压,通过电阻分压的比例可以反算出VDD的电压。在检测VDD电压时,ADC的基准电压要选为内部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电源电压有两种方式,赛元芯片有一个内部的ADC通道可以直接测量1/4VDD电压,通过查看对应芯片的规格 ...

请问一下,我想要把一个超过8位的数据写进EEPROM里,是不是需要将数据的低八位和高八位分别存储在两个地址,还是说它会自动将超过的8位写进下一个地址

网友B:
这些问题和赛元MCU几乎无关,基本常识。

网友C:
这些都市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