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直流电源电路你知道这几个接口吗

楼主(2020-06-10):
线性直流电源电路你知道这几个接口吗
(1)
TTL电平接口
这个接口类型基本是老生常谈的吧,从上大学学习模拟线性直流电源电路、数字线性直流电源电路开始,对于一般的线性直流电源电路设计,TTL电平接口基本就脱不了“干系”!它的速度一般限制在30MHz以内,这是由于BJT的输入端存在几个pF的输入电容的缘故(构成一个LPF),输入信号超过一定频率的话,信号就将“丢失”。它的驱动能力一般最大为几十个毫安。正常工作的信号电压一般较高,要是把它和信号电压较低的ECL线性直流电源电路接近时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串扰问题。
(2)
CMOS电平接口
我们对它也不陌生,也是经常和它打交道了,一些关于CMOS的半导体特性在这里就不必啰嗦了。许多人都知道的是,正常情况下CMOS的功耗和抗干扰能力远优于TTL。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在高转换频率时,CMOS系列实际上却比TTL消耗更多的功率,至于为什么是这样,请去问半导体物理理论吧。由于CMOS的工作电压目前已经可以很小了,有的FPGA内核工作电压甚至接近1.5V,这样就使得电平之间的噪声容限比TTL小了很多,因此更加加重了由于电压波动而引发的信号判断错误。众所周知,CMOS线性直流电源电路的输入阻抗是很高的,因此,它的耦合电容容量可以很小,而不需要使用大的电解电容器了。由于CMOS线性直流电源电路通常驱动能力较弱,所以必须先进行TTL转换后再驱动ECL线性直流电源电路。此外,设计CMOS接口线性直流电源电路时,要注意避免容性负载过重,否则的话会使得上升时间变慢,而且驱动器件的功耗也将增加(因为容性负载并不耗费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