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TVS烧毁的原因

楼主(2020-06-10):
如图电路,我给电路供电DC21V,负载电阻两端的TVS管经有时会烧毁。测试负载两端是接1k电阻的。有加过电容在负载两端,还是没有改善。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

如果MOS管需要国产替换,可以找我。13410977213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上电的瞬间TVS管上的波形。

网友B:
呵呵
4.7mh的电感
估计也正常啊

在电感前面一样的tvs管从来都没有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上电的瞬间TVS管上的波形。

这个是专门写了一个软件采集发现大于30V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专门写了一个软件采集发现大于30V的波形

你测试用1K的电阻,实际的负载是多大?

电路有L,有C,需要小心一点。

电阻小一些,例如100欧姆,或者去掉电感,再试试是否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用1K的电阻,实际的负载是多大?

电路有L,有C,需要小心一点。

实际接的是一个类似马达的东西,阻值比较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接的是一个类似马达的东西,阻值比较小。

分清楚是接1K电阻测试的时候烧的,还是接马达烧的。
波形是测试波形,还是接马达时候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清楚是接1K电阻测试的时候烧的,还是接马达烧的。
波形是测试波形,还是接马达时候的波形。
...

这个是接1k的波形,不是马达波形,接马达没有问题。现在打算接50欧姆30w电阻试一下

网友C:
Q7这么接法都看不懂,LZ描述的问题是否准确都让我怀疑。

楼主:
Q7这么接法都看不懂,LZ描述的问题是否准确都让我怀疑。

这是客户的电路,电路是没有问题的,都生产几十万个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客户的电路,电路是没有问题的,都生产几十万个了

负载电阻,接电机,然后热插拔,这个时候有点像boost拓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移到S丶G之间。否则一通电时MOS也挂掉。
如果电容沒接,则是TVS电压选值过低,要依据min值。 ...

谢谢分析的那么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容移到S、G之间。
将近2Vcc。
产量很多,但终究是设计不良。

赞!
楼主的电路,不知道为啥Input接在3.9K 10K之间,接到三极管基极,又接到集电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画错了。用两颗电阻分压让MOS管之Vgs不致过压。

之前楼主还贴过一个电路图,input接法明显不同,现在找不到了。哈哈

网友F:
需要TVS管的  可以联系我  微信18221603179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客户的电路,电路是没有问题的,都生产几十万个了

明显电路是错的,有些参数也没有。TVS管有二个,也不说那个坏了。
我看不懂的电路,基本上都是有错误的原理图。

网友G:
TVS 换成普通的续流二极管试试。

网友H:
耐压太小了,应选2倍的,应是50V就可以了

网友I:
马达的反激电压造成的,在带载时刹车最为明显

网友J:
mos开通时,如果后端电容都没有电,那么lc会形成震荡,导致后端最大电压最大值等于2倍电源电压42v,后一个tvs耐压30v,烧毁就是应该的,如果是持续的pwm,则前一个tvs扮演续流二极管角色,也可以能达到同样的幅度.
mos控制电路明显是错的,三极管的bc是短路的,怎么工作的

网友K:
莫名其妙的电路

网友L:
从电路原理来看,负载边上的TVS管是想限制电感产生的高压,当插拔负载或开关电路等产生的高压到来时,TVS管导通,给电感的电流提供一个泄放的通路,假如这个导通的时间偏长,TVS管就会挂掉。TVS管的特性只能在短时间内(纳秒到微秒级别)通过大电流,TVS管的功率参数对应的是所能承受的能量大小,所以建议把TVS管的功率改大一点试试,最好能够通过测试计算出相应的功率,这样比较可靠。

因为是偶尔烧毁,说明TVS管的功率参数处于临界值附近,建议楼主适当增大TVS管的功率,如果频繁烧毁,说明高压的能量很大,这个地方就不宜使用TVS管,而应该用三极管或MOS管串接功率电阻的方案。

TVS管的功率参数300W,并非是连续工作参数,通常是指20us左右的时间内可以承受的功率,按此计算,20us对应10A,200us对应1A,2ms对应0.1A,20ms对应0.01A,楼主可依此根据实际测试结果进行估算。

至于左边的TVS管,因为电源电压是21V,MOS管内部有一个反向导通的二极管,假如其导通压降0.7V,那么这个TVS管的负极电压永远不会超过21.7V,所以这个TVS管永远不会反向导通,其实际作用相当于普通的续流二极管,也就是说在这里没必要使用TVS管。

网友M:
电压准备控到多少伏?

网友N(2022-05-11):
mos开通时,如果后端电容都没有电,那么lc会形成震荡,导致后端最大电压最大值等于2倍电源电压42v,请教下这个2倍是怎么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