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流镜是否可以用来检测电流?

楼主:
之前问一个芯片的FAE芯片中某部分电路是如何检测电流的,他和我说类似于运放中的电流镜方法。
自己想不明白怎么使用电流镜才可以检测电流,论坛中的大佬们有没有了解相关知识的?
下图是这颗芯片电磁阀控制框图(电流检测模块放置的位置很奇怪,safe switch部分接电磁阀电源),通过检测电流来完成PI调节,稳定电流,电流大概在2A左右,这个电流镜(运放电流镜电流很小)怎么使用的呢?

网友A(2020-06-10):
所谓电流镜,也就是可以将某回路电流镜像到另外一边,这样来看,当然可以用来测量。
采用电流镜后,被测量一路将不被串联电流测量的电阻什么的,对自身影响最小,被镜像后,我们在另外边串联合适的电阻,就可以获得被测量回路的电流值。
检测电流,利用镜像的电流进行进一步控制是芯片常见的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电流镜,也就是可以将某回路电流镜像到另外一边,这样来看,当然可以用来测量。
采用电流镜后,被测量 ...

谢谢解答!!
目前见过的电流镜要么接电源,要么接地,串在中间也可以使用么?
有没有具体使用电路可以参考一下啊?

楼主:
论坛的大师们有清楚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楼什么型号的芯片。你是问什么?

芯片是一颗专用ASIC。目前见过的电流采样一般都是电阻采样或者互感器采样,想问一下是否有人见过类似应用的电路,贴上来观摩一下。

网友C:
这个在集成电路里面很简单。MOS管如果有着相同的栅极/漏极,很容易制作宽度不同的多个源极,当这些源极连接相同电压,它们的电流就跟宽度成正比。
但这个无法在分立元件的电路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集成电路里面很简单。MOS管如果有着相同的栅极/漏极,很容易制作宽度不同的多个源极,当这些源极连接 ...

那电流采样值最后还是要通过串电阻转化为电压读取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电流采样值最后还是要通过串电阻转化为电压读取吧?

这个就不一定了。因为导通的MOS管沟道表现为一个电阻,即使不串联电阻,在测量用的源极也可以测得一个电压,并且这个电压是跟电流正比的。

网友D:
一般外接一个电阻,这个电阻上的电流和实际输出电流有一个比例关系,只是粗略测量,一般用于芯片输出电流的大致检测,比如判断输出电流是否大致正常,是否过流,误差比较大。像汽车电子的高低边输出电路,要求带故障诊断,一般有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