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软件i2c读多字节只能读出第一个字节

楼主(2020-06-10):
1. 我用的是cypress芯片,用IO模拟软件i2c,读取单个字节没有问题,读取多个字节时,只有第一个字节是对的,后面的字节都是0
2. 波形图中左边是电脑端读i2c的波形,是没有问题的,排除硬件问题
3. 波形图中右边是单片机io模拟读i2c的波形,第一个字节对,第二个字节是0,看波形图,ACK(0)之前SDA被拉高(红色箭头处),可能slave误以为发了ACK(1)所以结束了
4. 请问那个SDA被拉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多半是应答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应答错了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看波形,我的应答ack(0)在那个高电平产生之后发送的,但那个高电平不是我的代码操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看波形,我的应答ack(0)在那个高电平产生之后发送的,但那个高电平不是我的代码操作的 ...

你应答时,要先切换GPIO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答时,要先切换GPIO模式

我了解你的意思,切换SDA为输出模式,这个我想到过,cypress平台配置sda为bidirectional,双向模式,用psoc生成的代码,但没看到它的代码里设置模式的接口,所以我推测调用pin write和pin read的时候它自动切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了解你的意思,切换SDA为输出模式,这个我想到过,cypress平台配置sda为bidirectional,双向模式,用ps ...

自己测试下GPIO,这种情况下直接输出0,或1,正确吗

网友B:
每个receive byte都都必须ack(0),除了最后一个字节。
你只有N个字节后ack了一下。
你应该知道I2C的一个byte frame是9个bit,前8个是一方发送,第9个是另外一方发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receive byte都都必须ack(0),除了最后一个字节。
你只有N个字节后ack了一下。
你应该知道I2C的一个byt ...

整理代码图片前不小心把ack(0)删掉了,原本代码是:
......
......
......
for (i = 0; i < len - 1; i++)
{
         *buffer = recv_byte();

          ack_i2c(0);

          buffer++;
}

        *buffer = recv_byte();
        ack_i2c(1);
        stop_i2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测试下GPIO,这种情况下直接输出0,或1,正确吗

我测试了一下,这种情况下输出0,1正常,另外我的接收代码是(昨天整理代码图片时删了一句ack_i2c(0)):
for (i = 0; i < len - 1; i++)
{
         *buffer = recv_byte();
          ack_i2c(0);
          buffer++;
}
        *buffer = recv_byte();
        ack_i2c(1);
        stop_i2c();
根本问题还是:那个红色箭头处的SDA拉高不知道是哪里给出的,不是我的代码发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这种情况下输出0,1正常,另外我的接收代码是(昨天整理代码图片时删了一句ack_i2c(0)):
fo ...

是不是其它地方也在控制,时序没有问题,方便的话发下完整的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这种情况下输出0,1正常,另外我的接收代码是(昨天整理代码图片时删了一句ack_i2c(0)):
fo ...

那个高其实是没问题的,因为SCL低时,SDA可以 变化,只要在SCL上升沿前电平是对的就可以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其它地方也在控制,时序没有问题,方便的话发下完整的代码

附件是操作代码,你说的在非clk周期内sda是高电平没有影响,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看电脑操作的波形是没有的,读取也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件是操作代码,你说的在非clk周期内sda是高电平没有影响,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看电脑操作的波形是没有 ...

read_ack只能发送一次时钟,不可以发送多次,
其它的地方暂时没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ad_ack只能发送一次时钟,不可以发送多次,
其它的地方暂时没看

static uint8_t wait_read_ack(void)
{
       uint8_t ack = 1;
       int32_t i;
       uint8_t max_count = 10;

        SDA_H;
        SCL_H;
        for(i = 0; i < max_count; i++)
        {
                ack = I2C_SDA_READ;
                if(ack == 0)
                        break;

                if(i == max_count - 1)
                        return 1;
        }
        SCL_L;
        return 0;
}
我确认了一下,跟read_ack里的多次发送时钟无关,我改成上面的代码,仍然只能读一个字节,波形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atic uint8_t wait_read_ack(void)
{
       uint8_t ack = 1;

这是协议的问题,你连协议都没搞清楚,

读应答之前要将GPIO设为输入状态,没看到哪里有切换,

就是标准的51也要置个1才能读,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atic uint8_t wait_read_ack(void)
{
       uint8_t ack = 1;

你这个代码有延时吗,这样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协议的问题,你连协议都没搞清楚,

读应答之前要将GPIO设为输入状态,没看到哪里有切换,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最开始的时候想到过这个问题,用cypress的 pSoC4配置和生成的代码,没看到IO方向切换接口,我推测配置为bidretcional和open drive + low模式生成的代码,SDA pin write和read时我不确定是不是自动切换io方向,因为read单个字节,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代码有延时吗,这样肯定不行

试过了,这里的延时没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最开始的时候想到过这个问题,用cypress的 pSoC4配置和生成的代码,没看到IO方向切换 ...

可以忽略这个应答的结果,直接往下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最开始的时候想到过这个问题,用cypress的 pSoC4配置和生成的代码,没看到IO方向切换 ...

你这就是类似51的准双向口,读GPIO之前先输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忽略这个应答的结果,直接往下读试试

读完一个字节,我发出ack(0),但下一个字节读到的是0,实际是slave没有再送出下一个字节,波形图上最后8个clk,SDA都是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完一个字节,我发出ack(0),但下一个字节读到的是0,实际是slave没有再送出下一个字节,波形图上最后8 ...

我改下,100% OK,

#include "i2c_master.h"

#define         SCL_H         I2C1_SCL_Write(1)
#define         SCL_L         I2C1_SCL_Write(0)
#define         SDA_H         I2C1_SDA_Write(1)
#define         SDA_L         I2C1_SDA_Write(0)
#define I2C_SDA_READ  I2C1_SDA_Read()

#define     IO_DELAY        3
#define     IO_DELAY_2X     4
#define     IO_DELAY_3X     8
#define     IO_DELAY_4X     10
#define     IO_DELAY_5X     12

#define SDA_INPUT()                SDA_H

uint8_t IC7211_WriteI2C_Byte(uint8_t reg,uint8_t data)
{
      return i2c_write_byte(IC7211_I2C_ADDR,reg,&data,1);
}

uint8_t IC7211_WriteI2C_NByte(uint8_t reg,uint8_t data,uint8_t size)
{
      return i2c_write_byte(IC7211_I2C_ADDR,reg,&data,size);
}

uint8_t IC7211_ReadI2C_Byte(uint8_t reg)
{
      uint8_t data;

      i2c_read_byte(IC7211_I2C_ADDR,reg,&data,1);
      return data;
}

uint8_t IC7211_ReadI2C_NByte(uint8_t reg,uint8_t *buffer, uint32_t size)
{
      i2c_read_byte(IC7211_I2C_ADDR,reg, buffer, size);
      return 1;
}

uint8_t ic7211_check_id(void)
{
        uint32_t nChipID;
        uint32_t fw_byte_count;
        char output[50];
        uint8_t buffer[2]={0x0};
        uint32_t ID;

        IC7211_WriteI2C_Byte(0xFF, 0x80);
        IC7211_WriteI2C_Byte(0xEE, 0x01);//IIC Enable

        IC7211_WriteI2C_Byte(0xff, 0xa0);
//        uint8_t bA000 = IC7211_ReadI2C_Byte(0x00);
//        uint8_t bA001 = IC7211_ReadI2C_Byte(0x01);
//        nChipID = ((bA000 << 8) | bA001);

        IC7211_ReadI2C_NByte(0x00,buffer,2);

        memset(output,0,sizeof(output));
        sprintf(output,  "\r\n ChipID=0x%x|buffer=0x%x 0x%x|ID=0x%x  \r\n", nChipID,buffer[0],buffer[1],(buffer[0]<<8)|buffer[1]);
        UART_UartPutString((const char*)output);
        return nChipID == 0x1605;
}

static void start_i2c(void)
{
        SDA_H;
        CyDelayUs(IO_DELAY);
        SCL_H;
        CyDelayUs(IO_DELAY_5X);
        SDA_L;
        CyDelayUs(IO_DELAY_3X);
        SCL_L;
        CyDelayUs(IO_DELAY_2X);
}

static void stop_i2c(void)
{
        SDA_L;
        CyDelayUs(IO_DELAY);
        SCL_H;
        CyDelayUs(IO_DELAY_5X);
        SDA_H;
        CyDelayUs(IO_DELAY_2X);
}

static uint8_t read_ack(void)                        //接收应答信号函数
{
        uint8_t ack;                                    //定义一个位变量,来暂存应答状态。

                SDA_INPUT();
        CyDelayUs(IO_DELAY);
        SCL_H;                                            //拉高时钟线。
        CyDelayUs(IO_DELAY);
        ack = I2C_SDA_READ;                                //读取应答信号的状态。
        CyDelayUs(IO_DELAY);
        SCL_L;                                            //拉低时钟线。
        CyDelayUs(IO_DELAY);
        return ack;                                        //返回应答信号的状态,0表示应答,1表示非应答。
}

static uint8_t wait_read_ack(void)
{
        if (!read_ack())
        {
                return 1;
        }
        return 0;
}

static uint8_t  i2c_send_byte(uint8_t data)
{
        uint8_t bit_cnt;
            uint8_t size = 0;

        for(bit_cnt = 0; bit_cnt < 8; bit_cnt++)
        {
                if((data<<bit_cnt) & 0x80)
                        SDA_H;
                else
                        SDA_L;
                CyDelayUs(IO_DELAY);
                SCL_H;
                CyDelayUs(IO_DELAY_2X);
                SCL_L;
                CyDelayUs(IO_DELAY);
        }

    //释放SDA总线,等待从设备应答
        if(wait_read_ack() != 0)
                size = 0;
        else
                size = 1;

            return size;
}

static void ack_i2c(uint8_t a)
{
        if(a == 0)
                SDA_L;
        else
                SDA_H;

        CyDelayUs(IO_DELAY);
        SCL_H;
        CyDelayUs(IO_DELAY_2X);
        SCL_L;
        CyDelayUs(IO_DELAY_2X);
}

static uint8_t  recv_byte(void)
{
        uint8_t retc = 0;
        uint8_t bit_cnt;

//CyDelayUs(IO_DELAY_4X);

        SDA_INPUT();
        for (bit_cnt = 0; bit_cnt < 8; bit_cnt++)
        {
                SCL_H;
                CyDelayUs(IO_DELAY);
                retc = retc<<1;
                if (I2C_SDA_READ != 0)
                {
                        retc = retc | 0x1;
                }
                CyDelayUs(IO_DELAY);
                SCL_L;
                CyDelayUs(IO_DELAY);
        }

//CyDelayUs(IO_DELAY_4X);
        return retc;
}

uint8_t i2c_write_byte(uint8_t slave, uint8_t sub_addr, uint8_t *buffer, uint8_t len)
{
        uint8_t i;
           uint8_t size;

        if(buffer == NULL || len == 0)
        {
            return 0;
        }

        start_i2c();
        size = i2c_send_byte(slave);
        if(size == 0)
        {
             stop_i2c();
             return  size;
        }
        size = i2c_send_byte(sub_addr);
        if(size == 0)
        {
             stop_i2c();
             return size;
        }

        for(i = 0; i < len; i++)
        {
             size = i2c_send_byte(*buffer);
             if(size == 0)
             {
                 stop_i2c();
                 return  size;
             }
             buffer++;
        }

        stop_i2c();
        return len;
}

uint8_t i2c_read_byte(uint8_t slave, uint8_t sub_addr, uint8_t *buffer, uint8_t len)
{
        uint8_t i;
        uint8_t size;
        uint8_t output[50];

        if(buffer == NULL || len == 0)
        {
            return 0;
        }

        start_i2c();
        size = i2c_send_byte(slave);
        if(size == 0)
        {
             stop_i2c();
             *buffer = 0x00;
             return size;
        }

        size = i2c_send_byte(sub_addr);
        if (size == 0)
        {
             stop_i2c();
             *buffer = 0x00;
             return  size;
        }

        start_i2c();
        size = i2c_send_byte(slave+1);
        if (size == 0)
        {
              stop_i2c();
              *buffer = 0x00;
              return  size;
        }

        for (i = 0; i < len - 1; i++)
        {
              *buffer = recv_byte();

              ack_i2c(0);

              buffer++;
        }

        *buffer = recv_byte();

        ack_i2c(1);
        stop_i2c();

        return  le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忽略这个应答的结果,直接往下读试试
我试一下你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下,100% OK,

#include "i2c_master.h"

现在可以了,根本原因是那2句SDA_INPUT, 如你所说需要先输出1,问题解决了,感谢!准双向口要做输入口时,需要先写1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了,根本原因是那2句SDA_INPUT, 如你所说需要先输出1,问题解决了,感谢!准双向口要做输入口时, ...

我早提醒你了,你没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早提醒你了,你没听

之前有点彷徨,我想到了这里,昨晚网上查资料动态修改io方向,看别人讨论要修改寄存器,所以在官网下载了文档研究,结果打不开,但实际上写1就可以设置为输入模式了,另外read 单字节没有问题,所以SDA的方向配置比较模糊,这个平台不是太熟悉。总之很感谢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atic uint8_t wait_read_ack(void)
{
       uint8_t ack = 1;

可定不可以多次发时钟;时钟高电平时,检测ACK,若未检测到,就连续检测,直到检测到,才将SCL拉低,完成ACK检测时序,或者规定个时延检测不到时认为出错,进行出错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