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DC电源防护电路相关。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0-06-10):
如下图所示:1、gnd和保护地之间接的气体放电管是为了泄放共模浪涌的,那既然是共模浪涌,电源正极的是怎么释放呢?是通过TVS管,再过气体放电管释放吗?那样会不会损坏TVS呢?
2、若果仅仅使用如下图电路防护,共模静电干扰空气放电管会不会反应不过来,导致后面器件损坏。

3、如下设计是否可行,不加气体放电管,使用两个TVS管接到保护地。我看有的设计还会在这个基础上电源正负并一个TVS管,是为了防止差模静电干扰的吗?

网友A:
看看《emc标准电路》DC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emc标准电路》DC24

感谢回答,贴图这个感觉很周到啊 。。您发的《emc标准电路》这是一本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贴图这个感觉很周到啊 。。您发的《emc标准电路》这是一本书吗? ...

emc标准电路,我记得最原始的网站是卖emc器件的。
如果有emc实验室,这些标准电路就没有意义。根据实际情况来。
如果没emc实验室,这些标准电路也透露一些东西让你,让你在电源电路设计时注意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