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ref50xx输出偏离非常大的问题

楼主(2020-06-10):
在淘宝和立创上各自购买了2片ref5025芯片,准备作为ads7950的参考电源,但是测试后发现输出电压偏离正常值(2.5V)非常大,而且不同的芯片结果还不太一样。详细如下:
立创地址:https://so.szlcsc.com/global.html?k=ref5025
淘宝地址: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9970599711&spm=a1z09.2.0.0.4f722e8dV7QF2E&_u=a1haiq78b085
测试图如下:
   下面是电源的信息:

测试1如下:

      选择了一块SOP转接板,然后依次焊接(从上至下)REF5025(淘宝),REF5030(淘宝),REF5025(立创),没有焊接电容,没有对Trim引脚对地连接电容,直接进行了相关的测量,结果如下:

      第一片芯片测试(正常结果应为2.5V)

      第二片芯片测试(正常结果应为3.0V)

      第三片芯片测试(正常结果应为2.5V)
     上述测试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要求。
测试2如下:

    待测PCB,上面是一块REF5025,下面是一块ADS7951
    相关的电路图如下:

    也就是分别在电源端、输出端、还有5号脚加了电容,可以稳压滤波。
    结果如下图:

    正常结果应为2.5V;
相关的问题分析可能存在两种可能:
1.电路存在一定的问题,芯片使用不当,输入电源不符合要求。
2.芯片本身存在问题,购买渠道不佳。

楼主:
敢问各位大佬有无解决方案

网友A:
应用问题的可能性大,  你的电路的带载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楼主:
如上图所示,便为相关的实际应用电路图,用于模拟信号输入芯片ADS7951的REF参考电压输入,此为手册推荐的应用电路之一,需要在Channel端添加电容以稳压,可以在MXO和AINP之间添加调理电路,但是此与REF5025的输出无关。
实际测试结果这边不再贴图了,无论是万用表测得的REF5025芯片OUT端口对AGND的电压还是ADS7951采样芯片SPI返回的数字信号都表明REF的电压和2.5V大相径庭。
当然上述也有可能是我的设备问题或者是ADS7951 关于信号收发方面的应用错误等。

网友A:
看你的图,  会不会是 REFP, REFM  接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图,  会不会是 REFP, REFM  接反了呢

刚看了手册的确反了,明天我拿转接板做做实验看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5L的指正。

更换芯片,调整电路如上,实验结果表明REF5025的输出和ADS7951芯片参考电压输入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A:
还是认为应用问题的可能性大,  继续查:   你的电路的带载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B:
按说,这样简单的芯片,一搭起来就行。
做个最简单的电路,不要引入其他因素,再试试。

不会是你的表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