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管转子流量计正确使用保障精度

楼主(2020-06-10):
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其原理同玻璃转子流量计,只是金属管转子流量计锥管为不锈钢材质,不能直观的读取刻度,所以采用磁性浮子,带动指针上下转动来指示。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因为其材质,耐温高、高压高,使用寿命长。产品质量好,不仅仅是本身,更需要正确使用,才能保证其测量精准性。
为了保证金属管转子流量计正常工作并达到要求的测量精度,一般应注意以下几点:
1、流量计出口位置应该有250mm直管段,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入口处则应该有5倍管径以上长度的直管段。以保证仪表测量精度;
2、流体自下而上流过流量计,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必须垂直安装,且垂直度优于2°。水平安装时水平夹角优于2°,以便处理故障或吹洗时不影响生产;安装在工艺管线上的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应加旁路。
3、如果介质中含有固体杂质和铁磁性物质,应考虑在阀门和直管段之间加装过滤器;
4、需采取隔热保护措施时,如果被测介质的温度高于220℃或流体温度过低易发生结晶时。应选用夹套型,以便进行冷却或保温;
5、测量气体的仪表,应保证管道压力不小于5倍流量计的压力损失,以使浮子稳定工作。特定压力下校准的如果气体在仪表的出口直接排放到大气,。将会在浮子处产生气压降,并引起数据失真。如果是这样的工况条件,应在仪表的出口安装一个阀门;
6、金属管转子流量计一般在装置正常运行后不需要维护。故障多发生在装置刚刚启动时,由于管道吹洗不干净,而发生浮子被固体颗粒卡住现象,此时指示器的指针停在一位置不动。这时首先应关闭流量计两边的阀门,然后拆下上法兰,取出浮子进行清洗,再重新装好。注意紧固上法兰螺母要平衡拧紧,并垫好垫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