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
AC7801x功耗测试

楼主:
AC, IO, ni, pi

硬件:AC7801x通用开发板 ,万用表
软件:keil 5.23

之前用mini板测试过AC7811的休眠功耗,因为AC7801x特意让硬件预留了IC的功耗测试接口,所以这里直接用AC7801x通用开发板来测试功耗。
打开AC7801x通用板的原理图,可以看到MCU_VDD的电源处预留了测试点,芯片默认焊接R111,我们把他去掉,然后把TP32,TP33的焊锡去掉,JP1插上排针(方便烧录)。

这里直接使用应用笔记里面的stop_wakeup_sample。
  • /**
  • * main
  • *
  • * @param[in]  none
  • * @return none
  • *
  • * @brief  main function
  • *
  • */
  • int main(void)
  • {
  •
  •     static uint8_t key1_down = 0;
  •     uint32_t periphSleepAckStatus = 0;
  •     uint32_t wakeupStatus = 0;
  •    // static uint8_t key2_down = 0;
  •     InitDelay();
  •     InitDebug();
  •     KEY_Init();    /* init key gpio */
  •     LED_Init();    /* init led gpio */
  •     printf("\r\nAC7801: stop_wakeup demo\r\n");
  •
  •     SPM_EnableModuleWakeup(SPM_MODULE_GPIO, ENABLE);
  •     while(1)
  •     {
  •         if (GPIO_LEVEL_LOW == GPIO_GetPinLevel(GPIO_KEY1))
  •         {
  •             if (key1_down == 0) ///<
  •             {
  •                 mdelay(10); ///<Ïû¶¶
  •                 if (GPIO_LEVEL_LOW == GPIO_GetPinLevel(GPIO_KEY1))
  •                 {
  •                     key1_down = 1;
  •                     LED1_TOGGLE;
  •                     SysStop();      ///<go to sleep
  •                     periphSleepAckStatus = READ_MEM32(0x4000800C);
  •                     wakeupStatus = READ_MEM32(0x4000801C);
  •                     printf("system wakeup SleepAckStatus=0x%08x wakeupStatus=0x%08x \r\n", periphSleepAckStatus, wakeupStatus);
  •                 }
  •             }
  •         }
  •         else
  •         {
  •             key1_down = 0;
  •         }
  •     }
  • }

烧好程序,断开JP1,接入万用表,按下Key6,程序进入休眠,测得此时功耗在0.5mA

这功耗显然高了,结合之前的经验,我们继续关掉LVD以及避免IO漏电
增加如下三条代码,前两条关闭LVD,后一条设置stop模式下挂起所有IO,即所有IO失效,便于我们直接测试芯片的功耗。

  •                   MODIFY_REG32(SPM->PWR_MGR_CFG0, SPM_PWR_MGR_CFG0_EN_DPWRLVD_Msk, SPM_PWR_MGR_CFG0_EN_DPWRLVD_Pos, DISABLE);
  •                   MODIFY_REG32(SPM->PWR_MGR_CFG0, SPM_PWR_MGR_CFG0_EN_LVD_Msk, SPM_PWR_MGR_CFG0_EN_LVD_Pos, DISABLE);  // disable/enable lvd
  •                   MODIFY_REG32(SPM->PWR_MGR_CFG0, SPM_PWR_MGR_CFG0_EN_IO_SUS_Msk, SPM_PWR_MGR_CFG0_EN_IO_SUS_Pos, ENABLE); //suspend IO
  •                   SysStop();      ///<go to sleep

设置好之后编译烧录,发现功耗完全没有下去,仿真看了下,发现是被GPIO唤醒,看来如果suspend IO,在进stop之后会自动触发GPIO中断,且从寄存器描述看,GPIO唤醒是默认使能,这里我们先禁止GPIO唤醒。我这里就直接不使能GPIO中断了。
  • void KEY_Init(void)
  • {
  •     /* init gpio as input mode */
  •     GPIO_SetDir(GPIO_KEY1, GPIO_IN);
  •     GPIO_SetDir(GPIO_KEY2, GPIO_IN);
  •
  •    // GPIO_EnableExternalInterrupt(GPIO_KEY1, EXTI_TRIGGER_FALLING);
  •    // GPIO_EnableExternalInterrupt(GPIO_KEY2, EXTI_TRIGGER_FALLING);
  •
  •    // GPIO_SetCallback(GPIO_PIN6, GPIO_Handler);
  •     GPIO_SetCallback(GPIO_PIN11, GPIO_Handler);
  • }

再次测试,这次进入休眠,且功耗降低到6uA。

不过这个功耗有点偏理想了,毕竟是禁用了所有IO,纯测试芯片内部功耗的情况,实际应用下IO肯定要使用的。

网友A(2020-06-10):
很低很好很强大

网友A:
你还没学会代码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