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GPIO初始化后电平异常

楼主(2020-06-10):
大家好,我在使用N76E003这款MCU。在初始化完GPIO之后,将PIN设置为低电平,使用逻辑分析仪可以抓到在设置为0的瞬间,GPIO被拉高了,然后再次被拉低。请问这个现象是否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基本的代码配置如左图所示,逻辑分析仪结果健右图。且pin直接接到逻辑分析仪,没有外接电阻。对应的,当我把三个置0的指令去掉后,就不会有这三个脉冲产生。

网友A:
先设置0,然后再改引脚方向寄存器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设置0,然后再改引脚方向寄存器

您的意思是将设置0的三行代码放到上面去对吗

网友C:
gpio 寄存复位值是1
一开始上电是input mode.
切成ouput mode,就输出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io 寄存复位值是1
一开始上电是input mode.
切成ouput mode,就输出1了。

感谢解答,谢谢!

网友:
颠倒一下顺序就行了?

网友:
好像默认就是IO管脚,所以可以先设置输出状态,再设置输出的模式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