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更新PCB报错这几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0-06-10):
remove
Bottom Side Components
Inside Board Components .
Outside Board Components
Top Side Components

网友A:
删除元器件,好像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元器件,好像都有

就是更新过去没影响吧?我更新过去发现没什么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更新过去没影响吧?我更新过去发现没什么变化

这个不是报错吧

网友B:
这个是说明你的PCB和你的原理图不搭配。首先检查原理图看这几个器件是否需要,封装是否对。然后还是由原理图UPDATE到PCB.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还是有问题就是你的原理图的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