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尔兹曼分布!

楼主(2020-06-10):
好书与不好的书,区别在于后者一味的背诵知识点,可谓知识点大全,而前者在教授方法与思路,教读者如何思考。
总之,一个是授人以渔,一个是授人以鱼。

半导体物理中,反复出现个指数律,为何要如此?这个规律可以应用的前提是什么?

楼主:
研究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从一般到特殊,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后者更容易形象化理解,特殊情形像是个具体一样。

关于玻尔兹曼分布,先看大学物理中的一段话:

程守珠的大学物理上册热力学部分截图

上图所描绘的场景为:

有一圆柱形等温圆柱体,截面积=1,其中有理想气体,受重力作用,求某高度z时的单位体积分子数目?

根据中学物理有:

密度ρ=nm,m为分子的质量,n为单位体积分子数
一个式子求不出n的大小,还需要个关系式,就是理想气体定律:

据此可求出n为:

又因为mgz表示能量,用E(z)表示:

如此简单的过程,就是半导体物理中的分布函数的概念的推导,结果具有一般性,不局限于气体。

读者只要花一点时间理解这个知识点,再看半导体物理中的二极管和三极管知识,就轻松多了。

楼主:
玻尔兹曼分布,研究的是实体之间没有或可视作没有相互作用,而固体中的电子之间是有相互作用的,此时要用费米-狄拉克分布函数。

费米-狄拉克分布函数,是基于泡利不相容原理和跃迁/转移概率这两个原理。

而跃迁概率这个关系,是由平衡原理决定的:平衡跃迁概率之比,是两个状态能量差的指数,即:

针对这个关系式,应用泡利不相容原理,可得:

这就是半导体物理中的第二个分布----费米--狄拉克分布。

具体来说,首先复习概率论中的0-1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