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硬件SPI问题请教

楼主(2020-06-10):
     控制OLED12864,想用硬件的SPI,遇到下面的问题:
     Spi_SendData 函数返回超时错误 M0P_SPI0->STAT_f.TXE不为1,
     使用的是SPI0,硬件引脚初始化的就用到 MOSI 和 SCK
     Gpio_Init(GpioPortA, GpioPin7,&stcGpioCfg);//MOSI  PA7
    Gpio_SetAfMode(GpioPortA, GpioPin7,GpioAf1);

    Gpio_Init(GpioPortA, GpioPin5,&stcGpioCfg);//SCK  PA5
    Gpio_SetAfMode(GpioPortA, GpioPin5,GpioAf1);
    哪里可能有问题

想问一下 你硬件spi的配置 写出来了吗? 能不能分享一下代码

网友A:
加我qq 409946461技术支持

楼主:
已经改为模拟的SPI。

楼主:
CS用的是普通IO口,只有SCLK和MOSI是用硬件的

请问你有写过硬件spi外设的配置吗

网友B:
无论是否用CS脚,都要设置SPIx_SSN.SSn为0

请问用普通IO口做片选,传输前选中为0,传输完之后为1,那么这个SSN的n是怎么选择的呢,用的其他IO做片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否用CS脚,都要设置SPIx_SSN.SSn为0

已测试,确实如此,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测试,确实如此,谢谢

手册,都有写。。。。。。。。

网友C:
你后来调试 SPI成功了吗?我用SPI 读取数据0xFF。能不能把初始化和读写的部分代码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D:
改成模拟的好使吗

网友E: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F:
我也长知识了

网友G:
很多细节需要注意啊

网友H:
还得好好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C:
硬件SPI通信的时候需要注意延迟,我这调试没问题

网友I(2020-08-02):
引用 网友C:
你后来调试 SPI成功了吗?我用SPI 读取数据0xFF。能不能把初始化和读写的部分代码分享一下,谢谢 ...

我用SPI 读取存贮器数据也是0xFF,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J(2020-12-23):
引用 网友C:
硬件SPI通信的时候需要注意延迟,我这调试没问题

可以分享下代码吗

网友K(2021-08-16):
引用 网友C:
你后来调试 SPI成功了吗?我用SPI 读取数据0xFF。能不能把初始化和读写的部分代码分享一下,谢谢 ...

请问您调出来了么,我读回来的数据也是0xff,能给个例程么,或者加下好友请教一下

网友L(2023-05-12):
改成模拟的以后可以用了吗

网友M(2023-10-07):
我还需要好好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N:
在与硬件SPI通信时,需要注意时延。

网友O:
改成模拟后还能用吗

网友P:
我还必要好好看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