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stm32

楼主(2020-06-10):
FPGA的功能很简单,就是当stm32发出指令1的时候控制使伺服电机开始转动,这需要FPGA写串口通信吗?还是说只需要分配管脚然后用数据线连接stm32就可以了?

网友A:
基本知识要掌握,问题也要描述清楚。既然用了FPGA,管脚肯定要分配好,逻辑数据也要下载到FPGA才能工作。如实现功能简单,逻辑资源使用少,可以选用CPLD。

网友B:
超级简单呀,直接用FSMC接口就行,实在不行自己用几根线当信号传输,自己设计好接口类型,我有项目就直接用FS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