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I2C转3路10Bit PWM输出芯片GP7701

楼主(2020-06-11):
特性
  • I2C输入控制,3路10bit PWM信号输出,1位地址硬件地址位,支持两路GP7701并联。
  • 输出PWM信号的频率:6Khz
  • 最大PWM占空比误差:< 1%
  • PWM占空比线性度误差 <0.5%
  • 电源电压:2.4V - 5.5V
  • 功耗:<5mA
  • 启动时间:<5ms
  • 工作温度:-40°C to 85°C
描述
GP7701是一个三通道I2C转10Bit PWM信号转换器。 三路PWM信号互相独立,拥有1Bit硬件地址A0,可进行两个GP7701芯片的并联使用。
应用
  • 直流马达调速
  • LED调光
  • 工业模拟信号隔离
  • 逆变器
  • 电源
1. 管脚定义
表-A 管脚分布

2. 绝对最大额定参数
工业操作温度: -40℃至85℃
储存温度: -50℃至125℃
输入电压: -0.3 v VCC + 0.3 v
最大电压: 6 v
ESD保护: > 2000 v
*超过“绝对最大额定值”中列出的参数值可能会造成永久性损坏设备。不保证器件在超出规范中列出的条件下操作。长时间暴露于极端条件下可能影响设备可靠性或功能。
3. 典型应用
3.1 基本功能
两个GP7701并联,一个A0脚接地,另一个A0脚接5V电源,上面的GP7701 输出三路PWM信号分别制RGB三色LED亮度, 下面的GP7701输出两路PWM信号分别控制冷光和暖光LED的两路。从而实现了芯片的全色控制。

4. 表-B 交流特性

5. 表-C 直流特性

6. 订购须知

7. 封装信息

网友A(2020-12-18):
这款2路PWM都是独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