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用过电池保护芯片BQ77915的朋友吗?

楼主(2020-06-11):
现在遇到个问题,寻求解决答案:
按照EVA板接的测试电路(元件取值有修改),芯片是BQ7791500,掉电保护阀值是2.9V。
我接的是4节电池,理论计算结果是2.9*4=11.6V,实测电压调到11.6V以下时会进入掉电保护,这点没有问题。
但是,我接下来把电压调到11.V以上,最高调到18V,都一直处于掉电保护状态,没有从UV恢复过来。
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谢谢。

网友A:
芯片设别充电状态才能退出保护吧,    仔细看一下手册

网友B:
数据手册的UV的Recovery Method是Hysteresis + load removal,你清除负荷了吗?

网友B:
BQ77915的14脚LD引脚,你可以通过接地LD引脚来达到除负荷的目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意见,这些天因为还有其他问题要排除,所以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才解决,特意上来向各位做个汇报。
最后是通过“充电+断开负载”解决的,这个在也是手册上介绍的方法。开始的时候之所以不行,是因为CHG脚的RGS和RCHG没按手册的要求。
而且这个方法跟我的整个系统完美兼容。首先充电4S电池是平衡充电,电池输出(即负载)有MOS管开关,用单片机控制。所以,UV保护后只需:充电+关一下系统开关就能解决。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C:
这个应该很好

网友D(2020-08-03):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意见,这些天因为还有其他问题要排除,所以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才解决,特意上来向各位做个汇报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意见,这些天因为还有其他问题要排除,所以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才解决,特意上来向各位做个汇报 ...

谢谢楼主分享的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