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NU-LINK-PRO不能在线调式,是什么原因?

楼主:
买的官方的NU-LINK-PRO在线调式出问题,有时一调式就报错,有时中途报错,点关闭调试后,KEIL死机。但是,发现只要目标板不上电,用PRO给板供电却可以调试,但这样没有意义,看不到实际效果。请问题大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2020-06-12):
请问您调试的哪颗芯片 代码有没有用到掉电模式?

网友:
调试欠压吗,没有实际效果,,,

网友:
两路供电不一样?

网友B:
明天有活动啊,可以再买一个。

网友C:
供电是不是有要求。

网友D:
不清楚,两个供电不能同时?不应该啊。

网友D:
确认一下你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