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f460有寄存器版本的例子么?

楼主(2020-06-11):
华大hc32f460有寄存器版本的例子么?

网友A:
自己写吧,很容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吧,很容易的。。。

关键头文件里面的寄存器分布有些和手册不一致,还有的寄存器名字不一样的,用寄存器实现比较麻烦
我还不适应外设库的模式,各个厂家的外设驱动并不是完全兼容的,一致发现问题,查找起来可能比寄存器的更加消耗时间,虽然初期写的快,出现问题太难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头文件里面的寄存器分布有些和手册不一致,还有的寄存器名字不一样的,用寄存器实现比较麻烦
我还不 ...

去下载一个对应的例程代码,把需要的H文件拿出来,看一看对应MCU的H文件,寄存器名字还是好对应的,不同的MCU的寄存器还是小有不同,可以克服的

楼主:
就是,我昨天看个例子,关于SRAM的,又是定义RAM0 .ECCRAM什么的,实际上RAM0直接对应手册提到的SRAM1 /SRAM2,ECCRAM对应SRAM3,直接写成RAM0-->SRAM1_2,ECCRAM-->SRAM3不香么?还得去仔细翻寄存器的注释,就不能和直接提到的名称统一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下载一个对应的例程代码,把需要的H文件拿出来,看一看对应MCU的H文件,寄存器名字还是好对应的,不同 ...

不是能不能克服的问题,会浪费开发人员的大量时间,手册和头文件的寄存器分组以及命名,说明了做产品的态度。
虽然用驱动库可以掩盖这个问题,但是驱动库照顾到通用带来臃肿问题,以及可能的bug,也很让人担心
最近测试多个国产mcu,总体来说芯片功能上存在bug的很少,但是手册和头文件,仿真的及外设描述存在的问题真的不少
手册常见问题:
1、有些功能提到了有,但是前后都找不到使用说明
2、手册描述描述的很含糊,需要反复找才能发现在另一个模块里面有使用方法的描述
3、有些功能按照猜测肯定存在,但是手册就是藏起来不说,比如芯圣003的rc时钟校正,新塘的003早期也没说这个,后来通过例程公布了
4、参数描述不完整,甚至错误
芯片本身方面,还没有发现严重的bug,有个别不是很合理的,但是大多数都可以接受
但是手册错误,很多时候让用户的感觉就是芯片是错的,因为不能按照手册描述工作。希望国产厂家提高手册工作的重视程度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我昨天看个例子,关于SRAM的,又是定义RAM0 .ECCRAM什么的,实际上RAM0直接对应手册提到的SRAM1 /SRA ...

华大460确认手册和头文件不符的有,信号互联的寄存器,时钟寄存器,差异还不小

网友C:
能在官方网站上自己下载吗

网友D:
寄存器版本的好用吗

网友E:
多看看 其实就是习惯问题

网友F:
两种方式有什么优缺点吗

网友G:
原来是这样

网友H:
HC32f460 BUG还是很多的

网友H(2020-07-16):
F4 能否出线的系列?